[工仪] 钻石MX-72H合路器拆解,焊好线接上驻波表测试。结果翻车了

楼主(2020-12-17):
图便宜花了100多买了个电子垃圾的钻石UV合路器,焊好线接上驻波表测试。结果翻车了,拆开看看。

网友A:
没搞清楚,好像是天线分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清楚,好像是天线分支器。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两个不同频率对讲机共用一个双段天线,或是双段对讲机接两根单段天线,还不互相干扰。用两个合路器可以减少一根馈线,节约成本。

网友B:
呀,这东西涨价这么凶,我的比这个内部成色基本新得很的才卖了40包邮。

网友:
高频的东西看着简单,关键在于调试。

网友C:
合路器其实就是2个带通滤波器合体。话说楼主的驻波表没有DTF(故障定位)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路器其实就是2个带通滤波器合体。话说楼主的驻波表没有DTF(故障定位)功能么? ...

我的驻波表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合路器应该是标记4C的瓷片电容断路了。在网上搜了一下,买了几个10P、20P的可调电容,等到货后试试手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呀,这东西涨价这么凶,我的比这个内部成色基本新得很的才卖了40包邮。

估计是比较另类的东西,价格是挺高的,咸

网友:
这玩意现在多少钱一个了 这种洋货

网友:
看起来是低段电感+电容  高段是只有电容?

网友:
弄个NANOVNA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两个不同频率对讲机共用一个双段天线,或是双段对讲机接两根单段天线,还不互相干扰 ...

能不能用两个合路器减少一根馈线
我家窗户外面有个DTMB天线(新款液晶电视接收信号的) FM天线(车机改家用的收音天线)
DTMB天线要接到电视机的天线口 FM天线要接到车机上
现在窗口旁边的墙上只有一个孔 只能穿一根馈线 能不能用两个合路器在室外合并然后室内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两个合路器减少一根馈线
我家窗户外面有个DTMB天线(新款液晶电视接收信号的) FM天线(车机改 ...

可以实现。在宝上搜适合自己用的频率,国产合路器的频率是可以定制的。主要看看成本合不合适,单两个国产合路器价格已经超200了。进口的单个就要3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