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研究两款羊毛夜市灯14500锂电池主控档位功能-示波器

楼主(2020-12-17):
群里有热心坛友推荐了薅羊毛的夜市灯,竟然是14500锂电池,
正好需要,于是买了三只拆锂电池用,均价几毛钱。

买了一只120W,两只80W的,这里可以暂时理解为型号,而不是功率。

外观一样的,送充电线,几毛钱的玩意,就不要提做工材质什么的了。

80W先到货,其实拍的60W,发货80W,很随意

灯罩部分掰开,铝基板,硅胶线,好评

下面藏着14500锂电,点焊的,好评

灯头有两颗螺丝固定,主板在顶部,电池采用插接,好评

空间拥挤,两颗14500放不下

真的太亮了,刺眼,一共三档,强-弱-闪

主板很简单,一颗4054充电,一颗sot32-6芯片负责led档位,
第一次80W款收到货usb引脚脱落,卖家给补发了一个,好评

下面是120W款到货,也是铝基板,14500锂电池插接,这次用热熔胶固定电池,而不是泡沫

这款主板也很类似,充电口在顶部,而不是侧面

14500锂电池拆走它用

灯珠也不一样,120W款是6并,80W款是10并

芯片一模一样,除了usb接口方向不同,但是120W款是5档,强-中-弱-快闪-慢闪,
所以用示波器研究一下这两个控制板的输出波形

用3V可调电源给铝基板灯板供电

显然都虚标太严重了,尤其是120W款

两款强光档都是直通,100%,
80W款中档是33%的占空比

闪光档50%

120W款中档

弱档

快闪

慢闪,

小结,对于几毛钱的夜市灯来说,
用了4054充电芯片和6脚按键控制档位芯片以及铝基板和14500锂电池+插线接头好评。
差评部分就是没有保护板,强光档灯珠直通电池,几乎是超负荷运行,塑料壳散热不好,很容易烧。
两颗控制芯片丝印分别是IaTcb和IoHcb,怀疑是同一家工厂出来的芯片,引脚兼容,档位功能不同。

网友A:
电池怎么样,好的话我也来搞几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怎么样,好的话我也来搞几个玩玩

电池还可以,500mah左右的容量,够用了。

网友:
电池才500毫安不好用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没有拆开看,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B:
应该这么理解:已经忽悠了120W和80W了

网友C:
我撸的才标称30W,亏大了

网友:
太能忽悠了,120w真敢标

网友D:
求pm地址,恰好需要14500电池

网友E:
这个标法指的是相当于白炽灯泡的亮度,跟过去音响音乐功率的标法有一拼——峰值音乐功率,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F:
那么,哪里才能买的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撸的才标称30W,亏大了

。。。。。。。。。也可以这么理解,我的虚标几十上百倍倍,飚兄的虚标十几倍,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标法指的是相当于白炽灯泡的亮度,跟过去音响音乐功率的标法有一拼——峰值音乐功率,没有实际意义。 ...

奸商何其多,玩各种文字游戏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pm地址,恰好需要14500电池

半个月前买的,刚看了一下,已经下架了,
淘宝搜夜市灯,按价格排序,还有便宜货可以掳,尽量多用点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哪里才能买的到呢

半个月前买的,刚看了一下,已经下架了,
淘宝搜夜市灯,按价格排序,还有便宜货可以掳,尽量多用点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么理解:已经忽悠了120W和80W了

就那么几颗破灯珠,两三瓦我都嫌有水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那么几颗破灯珠,两三瓦我都嫌有水分哈哈哈哈

是万不是瓦

网友G:
好像10瓦以上LED灯板,得需要一组风扇散热器风冷散热,10瓦以下可以4英寸直径金属壳自然对流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10瓦以上LED灯板,得需要一组风扇散热器风冷散热,10瓦以下可以4英寸直径金属壳自然对流散热。 ...

可惜这货是塑料壳。。。。。。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车来了记得打声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