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没有大神XFX RX480 显卡能识别,不亮机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0-12-17):
卡是有故障的,具体故障在哪里我搞不清楚。
症状:
1、单独使用无法亮机,但是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2、插两张显卡的时候,另一张为钢铁侠1060,显示器接1060能亮机进桌面,GPU检测能检测到RX480,但是显示器接去过还是不显示,两张卡同时接上显示器,RX480还是不亮。
3、驱动能正常装,设备管理器也看得见,没有感叹号,而且AMD控制器调解风扇速度有效,点击显卡属性也显示驱动正常。

4、无修,矿卡。
5、DVI和HDM都无输出,有DP口,但是无DP显示器及转接线,无法测试。

网友A:
一般是现存坏了也可能核心与现存通信有问题。这个得用TSERVER来跑才知道。

网友B:
既然能认卡,bios也正常,内部参数正常,驱动正常,那么极有可能是显卡接口部分出问题了,要不试试换个接口插显示器试试,或者是显示接口的附属电路出问题了也有可能,不排除有可能是显卡核心坏或者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现存坏了也可能核心与现存通信有问题。这个得用TSERVER来跑才知道。

楼下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认卡,bios也正常,内部参数正常,驱动正常,那么极有可能是显卡接口部分出问题了,要不试试换个接口 ...

测量DVI接口5V对地短路,网上查了下,说是可能哪里短路了,然后用热成像仪发现1117和自恢复保险发热,换了还是一样。
后来上1.5v电池烧机,热成像看了下结果发现电池发热,后来看接口发现是有几个针被捅进去了。
拆开DVI盖子,确实里面短路了,用镊子挑了下,故障解除。

热成像仪作用还是挺大的,对这种异常发热的非常管用,肉眼和手根本察觉不到那些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DVI接口5V对地短路,网上查了下,说是可能哪里短路了,然后用热成像仪发现1117和自恢复保险发热,换 ...

按AMD的时序没有5V别的都不会出电压,核心显存也不会出,那怎么能识别到核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AMD的时序没有5V别的都不会出电压,核心显存也不会出,那怎么能识别到核心呢? ...

DVI视频接口问题

楼主:
不是无5v输出,是5V DVI部分短路   所以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无5v输出,是5V DVI部分短路   所以不影响

还真是,刚才打开RX48 580的图纸看了看,5V只提供输出部分做电源。

楼主:
厉害  还能弄到图纸  不过多亏热成像帮了忙  不然还不知道从下手呢

楼主:
那里发热,一下看就看出来了,而且对于那种开机1秒就关了的,这个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之前一个1060也是,核心挂了,没可调电源,只有用1.2V电池,上1.2V电池只有核心热,核心电容全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