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理一台便携标签打印机新北洋sp202连续吐纸停不下来

楼主(2020-12-17):
话说之前80在论友那买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121
拿回来发现打小标签不好对位又换了台快麦的,准备卖了回血结果又出问题了,打一张后一直吐纸停不下来最后报错
扔那没管,前天有空问了下卖家,说可能是盖子上的线断了

仔细一看还真是,反复开关弯折导致排线裂了

控制成本还省了两颗传感器

显微镜看看

刮骨疗伤准备飞根线连上

搞定,线稍微长一点避免拉断了

装回测试,正常了

最后问下有没有坛友用得上的,留着也是吃灰,非偏远60包邮出了

楼主:
有朋友担心还会弄断,索性再加一根线双重保护

裹上胶带,三重防护

这下妥了吧

网友A:
只装了透射传感器,可以打印间断的标贴纸。
没有装反射传感器,不能打黑标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装了透射传感器,可以打印间断的标贴纸。
没有装反射传感器,不能打黑标纸。 ...

反射传感器相对较贵,不知道程序上有没有阉割,加装上能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射传感器相对较贵,不知道程序上有没有阉割,加装上能用也不错

现在基本上没人打黑标纸了。黑标纸一般就是上面有印刷好的图案,打印的时候要配合位置。

现在收银都是用全白的热敏纸。便宜的一塌糊涂,随便打多长。

网友B:
这是什么打印软件啊,最近在折腾这个机器,打印的时候纸老往上跑,打印的字不在纸的正确位置,不晓得是不是软件问题了,试了好几个没几个好用的

网友C:
热敏纸时间一长就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打印软件啊,最近在折腾这个机器,打印的时候纸老往上跑,打印的字不在纸的正确位置,不晓得是不是 ...

DLabel云便签,这种便携的都有这个问题,毕竟是打快递单的,后来换了台快麦100舒服多了就是体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敏纸时间一长就木有了……

没遇到过

网友D:
快麦100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麦100多少钱

买的二手,100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的二手,100左右

哪个平台,搜了下都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平台,搜了下都好贵

闲鱼啊,多看看,便宜的基本秒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DLabel云便签,这种便携的都有这个问题,毕竟是打快递单的,后来换了台快麦100舒服多了就是体积太大 ...

恩,谢了

网友:
帮顶一下,有技术的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