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聚东sunfone硬盘电源电压不达标

楼主(2020-12-17):
一水的全英文,还以为外国货,看着做工还可以,金玉其外。12V5V空载分别11.8\5.2. 12V只能输出1.8安,降到11.5,        5V只能输出1.7安,降到4.6V,..还不如以前用的飚王稳定,最基本的电压都保证不了

网友:
三线品牌的话,算可以啦

网友:
看做工还算不错,自己调整下431的分压,以及MOS管的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看起来还行,看看是不是输出线太细了导致大电流压降过大

网友:
看做工不应该这个水平啊。

楼主:
用料从外壳到线材都没问题,线径也达标,可能设计不行,变压器都贴着导热胶,做工没一点问题,也不怎么发热,缺点就是输出很差。以前用飚王的有些发热,做工一般般,但基本的输出杠杠的,12V没负载都不会输出。这个中看不中用

网友:
电源好不好不是看这个压降,电源都有压降,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负载能正常工作都可以

重要的指标是EMC、发热、效率、纹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