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艾美特干衣机

楼主(2020-12-17):
下班回家,老婆说干衣机坏了。打开定时器,手放上面试了一下,有热。拿上工县开拆,这货中间几个螺丝还是六角的。检查了一下,风扇不转,拆下风扇一看,一股烧焦味。用12∨的电源测试了一下,风扇不转坏了,某宝买了个同型号7X7的风扇,现在等风扇到货再修了,总结一下,这货就一个定时器,一块主板,一个风扇,一个加热器,当时买了将近500元,一个字贵。

网友A:
看上去还是有开关电源部分,最好做成12伏大功率比开关电源,PTC也做成12伏低压防触电,电源板用三防漆防溅水。
九几年我见到工业小热风机,有8025建准风扇220伏,罩极短路环电机大的不成比例。

网友:
应该还有一个简易衣柜吧。

网友:
加800买一个滚筒式的干衣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是有开关电源部分,最好做成12伏大功率比开关电源,PTC也做成12伏低压防触电,电源板用三防漆防溅 ...

这个风量不行,换Nidec的大功率8025(0.6A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量不行,换Nidec的大功率8025(0.6A以上)

看外形肯定风量过小,现在已经有全新220伏外转子短路环电机解决方案,直径能适当做小。12伏风扇如果用钕铁硼强磁转子,可以把无刷电机进一步做小有利于提高风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外形肯定风量过小,现在已经有全新220伏外转子短路环电机解决方案,直径能适当做小。12伏风扇如果用钕 ...

不用220,原机就是12V,拿这个换就行了,如果不嫌贵用ebmpapst的金属叶8038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220,原机就是12V,拿这个换就行了,如果不嫌贵用ebmpapst的金属叶8038更好

其实AVC拆机风扇真四线调速就够,价格比台达实惠些,再配一个PWM风扇调速旋钮驱动板,根据需要调节风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