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航舟U-201指针万用表不完整拆解

楼主(2020-12-17):
这个表知道电池一个是5号电池
另一个是22.5V叠层电池
表笔用多大的?那个孔我用尺子量一下不到两毫米(用直尺量的可能不准),有用过的告诉我一下

万用表没问题,就是老大哥送我的时候没有表笔

网友:
围观古代仪表。

网友:
在当年是块很不错的表子,
留着把玩吧

网友A:
这个可调电感是干啥子的。

网友:
很早的表笔接口,父亲七几年买过一台,好像只有电阻档需要用9伏电池,电压电流挡不需要电池很方便。零几年我买过15元山寨迷你版指针万用表,缺点测量不准需要跟父亲大万用表比对标定,只有直流电压和电阻档两组,单节七号电池给电阻档供电。

网友:
建议还是买回用5号电池的款式了,9伏漏液后很难清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调电感是干啥子的。

可调线绕电阻,不是电感,校正用的

网友:
这样额仪表值得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B(2021-02-19):
这个HANGZHOU是杭州还是航舟?

网友:
老表,大红袍电阻,线绕电阻,好表。

网友:
在某  坛上有人说  安二个 金蛋  要价值 好几百快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HANGZHOU是杭州还是航舟?

面板上有汉字的

网友:
好表,要几百

网友:
这个很不错的表了,前几天收了一个MF47A定位严重不准!

网友(2021-05-13):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调电感是干啥子的。

这是个可变电阻器,来回滑动改变阻值。

网友(2021-08-12):
杭州表铆钉款大把大把的,可是就是没47铆钉款火啊

网友:
这种老物件不多见了啊,改天我去二手市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