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工, 做个便宜好用的点焊手柄

楼主(2020-12-17):
这货一直用着,也还行。只是有时候又要扶电池 , 又要两手拿焊笔,着实不易。

朋友推荐这个:

漂亮啊,,口水直流, 只是一看价格 268元。。。 额。。。。

毕竟 咱不是专业使用, 也没必要整这么好的,算了,自己弄个吧, 谁让咱有时间没钱呢。。。
先定个规划:
成本:35元以内,一手握持,必需得有弹簧控制压力。

动手着先找材料:

3*12mm铜板,截面积有36mm2,对于一般使用也够用了。
找合适的弹簧先:

大家一般使用压簧, 这样如果手柄的加工精度不够, 下压的时候,两焊针会左右移动。我打算3D打印手柄壳体, 精度好不到哪儿去, 所以我使用拉簧。

主要的材料有了, 动手画图吧!

上边的两圆孔用来容纳拉簧, 可以看到固定铜板的方槽做成了波纹型,这么干是为了减小铜板与手柄的摩擦力。侧方的两个对称的孔用来拧M3的螺丝,用于固定弹簧的一端, 弹簧的另一端与铜板连接。

砂轮机伺候,, 把铜板上磨出一个小凹槽用于固定焊针

旧物利用, 把原本老焊笔上的线拆下来,先螺丝拧上,再锡焊上,尽可能减少点电阻。拧弹簧的圆螺母是玩3D打印机的剩余物资。

铜板买少了,前面简单的用一块铜板压住焊针。原本想用两螺丝的。。。

看看伸缩的效果先:

再装上点动开关就OK了。

这下子解决出一只手来可以扶电池或是固定镍带了。。。完美。

最终手柄部分成本  铜0.38米,12元,弹簧 2元,3D打印 材料 3元,螺丝 3元,比预算还要便宜。 只是快递费花了不少, 铜板快递费8元,弹簧快递费又是8元,螺丝快递费3元。。

3D打印的模型文件有需要留言给我就好哈。

网友:
电源呢,控制板呢

楼主:
我的MOS管阵列, 可设定限流值 ,  用了40只TO247封装的管子。 单只400A

网友A:
拉簧是什么结构,能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簧是什么结构,能看看吗

上图有图片, 没显示出来吗。。

网友B:
这个手柄哪里能买到,我没有打印机,想买一个

网友:
精巧啊,羡慕

网友:
便宜好用就是DIY的精髓所在

网友:
群主什么时候出点焊机套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有图片, 没显示出来吗。。

压簧的明白,这个拉簧的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已经有笔了直接3d打印个三角架把笔插上不就好了,哈哈,不过新做个确实看着漂亮些

网友C:
打印文件方便的话 发个给我。感谢。69422382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柄哪里能买到,我没有打印机,想买一个

加群664662333 群里有群友可以代打, 我回头把文件发布到群共享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文件方便的话 发个给我。感谢。

回头在群共享里下载就好, 664662333

网友D:
打印文件能否赐一份。      340067799@qq.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头在群共享里下载就好, 664662333

你总是做工弄得这么粗糙!!!!!!!!!

为什么夹住焊针的那块铜片那么短呢?多点几次后会发现针歪了,再仔细一看,原来是正方形铜片松动了;3D打印壳也变形了,受热了。

应该将那个正方形铜夹片弄长一点,最好是用两组螺丝拧紧。

两块铜片之间缝隙上用2.5mm钻头直接打孔就行了,分开后打磨抛光一下更好;现在网上的成品焊针绝大数为3.0-3.2mm,约50mm长,从中截断插入中缝孔用螺丝拧紧就行了,唯一不方便就是不能调两针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印文件能否赐一份。

Q群已经有上传 664662333  进群口令 P=UI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总是做工弄得这么粗糙!!!!!!!!!

为什么夹住焊针的那块铜片那么短呢?多点几次后会发现针歪了 ...

 老刘是精品宅, 老姚我是随手宅。 手头有啥就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Q群已经有上传 664662333  进群口令 P=UI

谢谢,已经进群

网友(2021-05-05):
引用 网友A:
压簧的明白,这个拉簧的不知道怎么实现

弹簧一端固定在外壳底部,一端在铜条上部拉住铜条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