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人体感应灯拆开了,请教专家那个电位点能改变延亮灯时间

楼主(2020-12-17):
这个灯的时间长度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老年人进厕所时间长点。所以需要把时间能改到一分钟,但是电路集成芯片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不知道如何改时间。

网友A:
请问多少钱入的。你查一下芯片电路图就知道了。改电容的放电电阻就可以。

https://wk.baidu.com/view/1c8ed56b0b1c59eef8c7b4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多少钱入的。你查一下芯片电路图就知道了。改电容的放电电阻就可以。 ...

淘宝上17元入手的。也购过10元的。区别大小不一样。

网友:
R6或者C7更换一下。

网友:
应该跟C6,C7,R6,R7相关,具体自己看资料,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

楼主:
一、输出延迟时间Tx由外部的R9和C7的大小调整,值为Tx≈24576xR9C7;二、触发封锁时间Ti由外部的R10和C6的大小调整,值为Ti≈24xR10C6。。我想改30秒亮灯为60秒。我需要改那个RC的时间啊。输出延迟还是蟹发封锁。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对。
有点疑问,框图中介绍3、4脚是调延时的,调R10试试吧。也就是下图中的RT1;网上的资料确实有点乱……

找资料对比了一下,就是3、4脚是调延时的

不过,这东西有改的必要么,只要活动一下手臂,即可触发呀。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huigu推荐的感应灯,人不走一直在亮,人走后约30秒灭,特价时18元,只是现在活动结束,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店家说特价是有划痕的,试着只撸了两个,拿到手全新啊,暖白的接近白炽灯也不刺眼,可能有人适应暖白光。现在价格太贵了。

网友:
前俩天淘宝上加红包2块多搂了一个,很小,灯也不是很亮,晚上用一下还是没问题

网友B:
就是改C6R7的,已成功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改C6R7的,已成功测试了

R7串个电阻,加大电阻值,就是延长时间了。二 是否并C6电容也能起到延长时间的效果。

网友:
c6并上一个20-30pf的瓷片电容可以延长一倍时间以上,具体自己按需加

网友:
挺不错的,我应该也买一个

网友(2022-03-14):
我也有3个人体感应灯时间太短了,有没有大神帮看下怎么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