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也学着把胜利VC86E改成外部基准!

楼主(2020-12-17):
看另一贴的老兄用LT1790改外部基准 我也忍不住 就想改!看1790温漂10ppm,感觉有点高!就找了一下 淘宝上买了max6190  闲鱼一老兄那收的金属箔电阻 来改!

楼主:
结果买来的max6190是假货!输出才1V!翻车!然后又买了LTC6655B 1.25V   温漂才2ppm!焊上去可以了!不过好像电流有点大!串在正负电压的电阻调到了330R
买的时候没注意电流!唉!先这样用着吧!

网友:
你这配置有点高啊  哈哈

网友:
这么改没用,最好是用线性的热敏电阻改

楼主:
现在温度十几度  标定的温度23度 改天试试温漂

网友:
改温飘不仅要看基准也要看分压电阻,系统性能是由短板决定的,一味追求基准温飘可能事倍功半

网友A:
7.5v那个楼主看看莫不是笔误?

网友:
其实换个思路,不更换电压源,串联电路里更换个和LT1790负向温补的元件就可以了。
毕竟其余阻容部件也会有温漂,而且远不只10ppm:lol:

网友:
反正我的61E折腾了半天没改善,估计单纯换低温漂器件不管用了需要调温漂才行,另外一个61E返厂换了芯片,现在温漂出奇的好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v那个楼主看看莫不是笔误?

是写错了!థ౪థ

楼主:
图有点错!( ¨̮ )

网友B:
手机是打电话的,跟专业相机没法比。
同样的道理,万用表和测温仪也不是一个段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是打电话的,跟专业相机没法比。
同样的道理,万用表和测温仪也不是一个段位的。 ...

这贴和温度计没关系

楼主:
今天大摡试了一下温漂 把万用表放冰箱2小时 冰箱温度2度 和室温15度对比 大约十23度低了1毫伏

楼主:
呃!我用温度计测冰箱是6.7度 不是2度!
也就是说8到9度漂1毫伏!

网友:
感觉很高级,也看不懂

楼主:
这个表测60V 能差0.1V!  不搞了!打算做一个另一贴的6位半万用表算了!

楼主:
我们有时候要拼装电动摩托车电池,表必须要准!一般做12V到9十多V的锂电池 充电器 电压表 电芯的电压都要准确!

楼主:
没有高位表作标准 又没有高电压基准!不能百分百确定高电压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