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无线充肿么全拆到底?

楼主(2020-12-17):
无线充插上电放上手机指示灯闪了几下就没反应了,揭开底胶没找到螺丝,再揭开顶不胶圈,找到4个螺丝退下,沿底边撬开,里面么什么异常,再通电手机放线圈上可以充电了,指示灯常亮,盖回底板把手机放底板上同样充电????
很好奇瓤子怎么样,现在肿么全拆出来?

网友A:
白色方块的不是个销子么,拿掉试试,还不行把线圈焊下来也许内有乾坤,我猜的

网友B:
没拆过,看起来像电磁炉的发热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拆过,看起来像电磁炉的发热盘,

原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方块的不是个销子么,拿掉试试,还不行把线圈焊下来也许内有乾坤,我猜的 ...

那是导光柱

网友:
用胶水粘死了吧

楼主:
嗯,像是不干双面胶之类的粘死,没敢硬撬怕杯具。

网友C:
只有那么一小块电路板?

网友:
总算见识到了,原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啊

网友D:
照片不要清楚,周边有6个卡扣,撬一下,就可以把上面板退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那么一小块电路板?

线圈里面会有全部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片不要清楚,周边有6个卡扣,撬一下,就可以把上面板退出去。

是有6个卡孔,对应底座上的6个卡子,上面板是铝合金冲压出来的(手机放上面不充电可能也是铝金属屏蔽的原因)好像不会有卡扣,没大力去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