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在折腾Si4745 DSP收音,拿镊子一碰就死机,各位大神进来看看吧

楼主(2020-12-17):
Si4745,基本功能已调试完成,现在有个尴尬的问题,拿镊子随便碰一下模块的外壳、天线、GND,收音部分有8成的几率会死机。一开始怀疑是静电的问题,但即使刚洗完手再去碰也会死机。死机后单片机其他功能还能正常的运行,所以不是MCU死机。
试着把模块里面的那些三极管、MOS啥的拆掉,在能正常收音的前提下,还是会死机,模块上就剩下个主芯片,能正常操作的话芯片应该是正常的吧。
天线输入后到地串了2个二极管做保护,再串一个2PF的电容到模块的FMI。

网友:
用直流电源试试。

网友:
用二极管,电容装上,好了没有?

网友A:
灵敏度太高,高频阻滞了。

网友:
这个短路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太高,高频阻滞了。

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有没有例程,一起研究一下,我买了两个同样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呢

ANT端,电阻或电容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例程,一起研究一下,我买了两个同样的模块

他的另一个帖子也是这个,精华帖。

网友C:
c9前接个线圈到地,和普通fm震荡线圈差不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c9前接个线圈到地,和普通fm震荡线圈差不多的样子

估计不管用,现在用金属碰下地都会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不管用,现在用金属碰下地都会挂

我有一个收音机,有9018做高放的,想想应该缓冲了,可是有时天线碰到金属物件会突然无声,按键都有反应,换台频率也能显示,就是没有声音,得关机再开机才行。收音机是dsp的,芯片是bk1088

网友:
IC脚出来,落地100nH, 落地22p,  串100p, 落地双向二极管, BAV99,然后接天线,  如果硬件不行,  软件里面灵敏度降低就可以.
靠近收音IC电源输入脚104/226电容,最低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