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 直播机(手机)这个部件型号

楼主(2020-12-17):
各位达人,本人的一台老式的直播机,充电时故障,检测后发现短路,该处设备烧坏,无法辨别器件型号,求助 求助   ,设备是安卓的操作系统。

楼主:
疑似是供电的 但是型号无法确认  求指点

网友A:
PCB丝印都没有。。。可能是个tvs,,如果短路的话,试一下直接把它铲掉也能用

网友:
应该是电容,如果是的话,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要求不高!注意极性和耐压!
丝印应该在原件下面,拆掉能看见!

楼主:
本人是充电的时候 突然发现电流增大,然后就彻底不亮了   因为年代久远 厂家也不提供维修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丝印都没有。。。可能是个tvs,,如果短路的话,试一下直接把它铲掉也能用 ...

您好  查看了一下 tvs  有单向 和双向,如果是tvs    这里的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那个元件去掉不要就是了。

网友:
铲掉那个烧坏的元件再试试,能充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查看了一下 tvs  有单向 和双向,如果是tvs    这里的应该如何选择?

先直接铲掉,不影响的,吸收瞬间反压用的

楼主:
烧坏器件已拆 ,短路依旧。。。求指点  机器是乾元通的畅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坏器件已拆 ,短路依旧。。。求指点  机器是乾元通的畅播。。。

电源插着,主板上面那些零件,用手摸一下,看看哪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