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200M AP面板~如影K8212C-POE拆解,高通方案极具性价比!

楼主(2020-12-17):
现在的房间放置一个路由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对无线网络的需求,路由器覆盖面积有限,当家庭建筑格局差异性较大,墙体多、障碍物多,传统的单台路由器组网方式,受限于无线路由器的高频(Wi-Fi工作频率为2.4G和5G,电磁波穿透障碍物的能力相对较弱)工作特点和发射功率等,难以实现全屋的100%强信号覆盖,隔了两堵墙的卧室、安装在门口的摄像头、挂在墙上的空调、洗手间的角落,无线信号或弱或无,上网难以保证,尤其是大户型住宅更为明显,所以做一个美观,稳定,高度的全屋WiFi覆盖,也是装修时候需要考虑的一点!

各类型的AP+AC 品牌繁多,价格五花八门,过日子咱就找个高性价比的!

如影1200M 双频 AP面板开拆正面去掉盖子 朴实无华简约外观

随便巴拉几下去外壳,看到内部散热软硅脂直接接触背部金属外壳,增加散热面积,快速散热!

在抠掉散热软硅脂,可以看到芯片方案!QCA9563+ QCA9886+ QCA8334属于高通方案里面中高端的芯片搭配方案16M+128M内存企业级硬件配置了,家用有点过了,别问为什么反正就是要大,要多!

后盖巴拉干净,一个完整的金属铝制背壳

完全拆解完毕!

实际使用效果,也是杠杠的!套装全屋覆盖走起!

网友:
价格如何呀

网友:
看样子不便宜

网友A:
这设计不便宜吧,这么小的空间里塞进这么多芯片,而且很巧妙的让芯片接触铝框散热

网友B:
淘宝上这货一个三百

楼主:
价格300以内!某宝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不便宜吧,这么小的空间里塞进这么多芯片,而且很巧妙的让芯片接触铝框散热 ...

散热方面确实很讨巧,市面上后盖用到金属铝散热的确实很少!基本都是考虑到成本,不会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这货一个三百

300以内一个,套装优惠了了价格还可以!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C:
这(价格)除了装起来好看一点,还不如买一个好点的路由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除了装起来好看一点,还不如买一个好点的路由器吧

这种组网就是美观,一个路由器覆盖不全的情况啊!

网友(2021-02-04):
看起来不便宜啊~~
不好评的说

网友:
以为大疆的稳定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