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油门转把问题

楼主(2020-12-1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一辆电瓶车停放一段时间(可能2-3个小时),转把怎么转都没有反应,要不停的转动,可能要转七八次车轮才转,之后就正常行驶就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没工具,没法检测问了也没用啊。

网友:
有可能是起跑前的预热。摩托车飙车前不都要轰两下油门吗

网友:
找个转把换了试才知道,也不排除是控制器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达不到4V输入吧,或者转把霍尔坏了,买一个转把十几块!!!

网友:
肯定哪里接触不良了,或者元件老化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去再看看

网友:
手刹那个地方的触动开关最好也要关注一下。有时这个开关回不到位,也会造成电动车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