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Veer BP3电池的保护板

楼主(2020-12-17):
昨天在做一个小东西的时候需要块电池,正好翻出一块以前 HP Veer 上用的电池,测了一下没有输出电压,原本以为放久了亏电保护板锁了。偶然间用万用表表笔测了一下保护板中间脚 DQ 的电压,再测输出竟然有正常的 3.8V 了。然后瞎搞了一番后发现,中间脚 DQ 虽然能触发输出但只维持几秒后输出就又关断了,并非特定的电压触发,万用表表笔可以粗发,甚至用手直接拿表笔也能触发。

拆开电池表皮看保护板,发现一颗丝印 D2784 的芯片

翻了一下资料,找到一个 DS2784 跟这个功能描述很像。这是一颗锂电池管理芯片,带电量统计和过压过流保护,笔记本电池上用类似的芯片倒是比较常见,手机电池上单独这样用的(可能我见识的少)并不是很常见,不清楚这是否是 Palm 的习惯,之前看 Palm 680 的电池也是很复杂的样子(随便说一句印象中黑莓的电池也挺妖的),但是像这样需要特定信号触发输出的手机电池不多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的原因,Veer 在长时间关机(半年到一年)不用之后还是可以保持相对很高的电池电量。

最后直接撬掉原来的保护板换了一个普通锂电池的保护板用,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去搞定它的通信协议啊。

纪念一下当年的 Veer:

网友:
好怀念PALM啊,用过650和PRE

网友A:
好在没有锁电芯计划报废程序,父亲单位那G7x专业消费相机大概三年多后,原装电池保护板锁电芯,飞线后无法开机,最后只能100多元网购九五新原装电池,全新电池贵死300元以上。

网友:
我有一个,是我用过最长的一部手机

网友:
之前也拥有过一部熊猫配色的veer,算是我第一台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了吧。web OS的滑动交互在当时还是挺前卫的,Android、iOS都还是后来才有类似的操作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在没有锁电芯计划报废程序,父亲单位那G7x专业消费相机大概三年多后,原装电池保护板锁电芯,飞线后无法 ...

你说的是应该是保护板的电池控制芯片锁了输出,有些电池的芯片在判断预计寿命之后会往管理芯片的 EEPROM 写入特定的配置数据,锁住整个电池保护板的输出,然后告诉用电设备更换电池。

网友:
早年的爪机电池保护板都超级复杂,里面各种条件限制。充电不是你想充就能充,放电也不是你想放就能放。
我印象最深的是Moto的MPX,好像触点挺多的。palm只用过pre。
后来到了国产山寨电池就DW01+8205这种垃圾组合。
再后来,连国外电池也渐渐把各种限制取消了。但是保护板缩水也没缩到DW01+8205,只不过限制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