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正泰LED吸顶灯暗闪拆修

楼主(2020-12-17):
前段时间领导说家里客厅风扇灯开灯时闪烁,开关几次后才正常,严重影响公主们的学习作业!
回家后发现不是开关几次后正常,而是开灯暗闪几十秒到分多钟后正常,正常后短时间内开关没问题,估计是某元件容量问题,感觉是开一会有温度了就正常!拆开一个个元件测量检查!最终确定是一个50伏4.7微法电容容量变少,只有3.7左右,更换后正常!

网友A:
还别说,正泰这质量不错。

网友B:
小孩子作业压力大,台灯质量不容忽视。

网友C:
电容坏了也算是最简单的故障了

网友D:
划重点,公主们,楼主家很有钱啊

网友:
驱动板温度不低啊

网友E:
这灯质量温度都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小孩子作业压力大,台灯质量不容忽视。

最好选机箱电源启动主输出,加上两三个汽车大灯白炽灯泡,挡紫外线树脂版防止灯泡碎裂飞溅。要节能的话选暖白LED,至少蓝波段450纳米峰值较低,主要峰值在590纳米氮氧化物橙荧光粉。

网友G:
正泰LED模组,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个问题,功率做得太足了,基本上标称多少瓦,功率就是多少瓦,这样的坏处就是散热有点悬

话说我也有好多正泰的LED模组

网友H:
驱动温度不低,都黄了!
灯总体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别说,正泰这质量不错。

还是很可以的,不过我家用的就遇到俩有问题的,还有个厕所吸顶灯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孩子作业压力大,台灯质量不容忽视。

确实的,还是得备个台灯的,空间大了,这吸顶灯亮度就不够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了也算是最简单的故障了

只是容量降低了,查了好久才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划重点,公主们,楼主家很有钱啊

以前曾听人说过:所谓的大批量就是两个及两个以上

楼主:
发热量大啊,现在在考虑着怎么加散热板,空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灯质量温度都不错

质量是很可以,灯板温度不高,就是这驱动板都感觉烤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选机箱电源启动主输出,加上两三个汽车大灯白炽灯泡,挡紫外线树脂版防止灯泡碎裂飞溅。要节能的话选 ...

这样工程大哦,不过台灯真正好的护眼的也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泰LED模组,做工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个问题,功率做得太足了,基本上标称多少瓦,功率就是多少瓦,这样的 ...

前沿LED,逛逛看看
正泰 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温度不低,都黄了!
灯总体做工不错

驱动散热真是个问题,还没用多久呢,烤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工程大哦,不过台灯真正好的护眼的也不好找吧

主要是220伏家用款白炽灯停产,网上是有供应,但是千件起批无现货,想到几万元汽车大灯几乎是白炽灯,只不过耐压才15伏。要手工焊接自己开焊盘,烙铁换灯珠方便买仿流明封装,中间热沉用导热硅脂或可固化导热硅胶,焊锡的话热沉贴在里面烙铁伸不进去,热风手柄烤化封装一次透镜、虽然热沉焊锡波峰焊最好。但是家里没必要为修一两次灯板买设备。图片上灯珠是商家随机展示图,实际暖白橘色氮氧化物荧光粉外观,虽然显色性差点,但是价格较实惠耐用,激发波段较宽。日亚原装YAG荧光粉好像比纯银价贵,激发波段范围窄。硫化物荧光粉最便宜,但是怕热易腐蚀芯片晶圆。买暖白灯珠最合适的选择,可以改充电式台灯,峰值波段是护眼的590纳米,小峰值是国产光宏晶圆等440到460纳米,有少数用美国普瑞芯片,极少高端灯珠曾用过CREE和飞利浦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