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桌面加热垫电源维修-持续中...

楼主(2020-12-17):
24V输出只有0.3V了,几个大件都测过了,三极管、二级管、保险都测过了是好的,无解了,求高手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图原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图原理差不多

感谢老铁~

网友B:
主电容有300V吗?有的话考虑输出整流二极管,故障率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容有300V吗?有的话考虑输出整流二极管,故障率挺高

请问主电容是图上的C1还是C3 C4?

网友B:
耐压400V或450V的,看图似乎是黄色那个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压400V或450V的,看图似乎是黄色那个方块?

那个应该是安规电容,并在220V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容有300V吗?有的话考虑输出整流二极管,故障率挺高

桥式整流过后有283V

网友C:
空载测量的输出么?
加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测量的输出么?
加负载试试。

空载都不正常,加负载更没戏了吧,哈哈

网友:
多半电容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载都不正常,加负载更没戏了吧,哈哈

这个电源,空载都不工作,已经验证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空载都不工作,已经验证了的……

这样吗?我回去再试试,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都不正常,加负载更没戏了吧,哈哈

这种电路必须带载才有输出

网友D:
可能发热部分坏了,电源是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发热部分坏了,电源是好的呢

档柆开关坏了,尴尬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档柆开关坏了,尴尬了,哈哈

修好了就好!谢谢M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