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9 怎么控制?有APP吗?

楼主(2020-12-17):
咸鱼撸的 电信 博通不带u口的 今天刚到 自己做了个支架 这货怎么控制?有app吗 后台192.168.0.1进不去 控制光猫的小翼管家倒是能简单控制 只能改改密码 其他不行啊

楼主:
这个用来替换原来的k2p a2版本 用了两年了 原来好好的 300m能跑满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重启能跑满 过一会就只能200m不到 而且上行特别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用来替换原来的k2p a2版本 用了两年了 原来好好的 300m能跑满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重启能跑满 过一会就只 ...

变成偷偷挖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成偷偷挖坑了?

很有可能 所以撸个腾达ac9替换

楼主:
麻蛋 搞明白了 捅菊花恢复出厂设置 不插网线 可以登陆路由器 改了ip 一插电信光猫 立马强行把路由ip改成跟光猫一致 mmp 电信版ac9跟电信光猫 果然有协议

网友B:
AC9实在是太热了,可玩性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9实在是太热了,可玩性又不好。

而且这货跟电信光猫搭配的天衣无缝 都没法控制

网友C:
APP是TendaWiFi,这个路由器挺稳定的,我有个0元购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APP是TendaWiFi,这个路由器挺稳定的,我有个0元购版。

同版本,翻车鱼淘来的,稳定没话说,信号覆盖比我现在用的思科E6500强一些,不过E6500是内置天线,确实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P是TendaWiFi,这个路由器挺稳定的,我有个0元购版。

重置不接电信光猫这app可以控制 一插电信光猫 立马强制把路由ip改成光猫一样 然后就不能用app控制了 后台进入的是光猫的 进不了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置不接电信光猫这app可以控制 一插电信光猫 立马强制把路由ip改成光猫一样 然后就不能用app控制了 后台 ...

刷零售版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