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 L805 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有动作无内容,拆机维修

楼主(2020-12-17):
孩子上小学后,经常打印东西,就想买个打印机。新的贵,就买个二手的吧。激光的不能打彩色照片,便宜的喷墨都是4色的。就闲鱼上看了个二手的L805,6色的。买回来后,就各种问题不断,最后都一一解决了。不过,还是建议大家不要买喷墨的,喷头容易堵,至少一周打印一张。而且真要买,也别买二手的,运输过程中,机器内遗留的墨水容易留的到处都是,我的这台就是,可能是快递倒置放了,弄的很脏。
喷墨打印机能用千万别经常冲洗喷头,也别用针管冲洗。真到不能用了,再冲洗,因为经常冲洗很容易把头弄串色的,就废了。买回来时候能用,也没有堵头,都怪我不懂,就想着冲洗冲洗吧,就弄的到处是问题。

1、拆装后发现经常开机墨车慢速到中间,之后快速到右边。拆了好多次,才发现是墨车后面那个透明带子装反了,网上教程说是不区分反正的,实际是区分的,这个折腾了我好久。
2、整好后,发现打印不识别,提示卡纸。后来发现是墨车底部的感应器脏了,弄好后能用了。
3、后来又发现打印有打印动作,墨车正常打印,就是不出墨水,出来的是白纸,网上查资料,说是喷头主板坏的,机器主板坏的,什么的都有,后来才发现有高人发的故障点,很难找到的资料,原来是冲洗的时候喷头主板,可能有水,机器通电后,主板保护,里面有个F1F2保险坏了。网上十几块钱买了几个电阻,换了好了。这个问题要是发现不了,就是好几百换主板了。

最后给使用喷墨打印机的用户个忠告,就是没事别瞎折腾,能用就好,要不各种问题,真折腾人。别忘了,每周打印一张,要不堵头。

网友A:
二手喷墨,胆子肥啊。
喷墨的机子堵头能堵到怀疑人生

网友B:
买个黑白激光打印机得了,          ,现在的学校真是乱来

网友C:
激光可以打彩色的啊。。。。。就是色准和过渡不好,但是应付作业足够了
喷墨不能连续清洗,每次最多连续两次,无改善就放着,第二天再做清洗,持续几天,一般都能清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喷墨,胆子肥啊。
喷墨的机子堵头能堵到怀疑人生

说的对,现在才知道胆挺肥的。不过这个还好没翻车,买过来的时候一点都没堵,我自己折腾的坏了。不过还好,自己修好了都。这个事儿吧,大家也引以为鉴,别掉坑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黑白激光打印机得了,          ,现在的学校真是乱来

激光的二手也贵吧,钱紧。这个原装的要一千七八呢,二手买的四百,挺值的,要是同城交易的值,就是快递弄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可以打彩色的啊。。。。。就是色准和过渡不好,但是应付作业足够了
喷墨不能连续清洗,每次最多连续两 ...

是的,激光的贵呀。当时冲洗过一次系统不让冲洗了,我还自作聪明调了电脑的时间,又冲洗了几次,真是搬石头砸了自己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激光的贵呀。当时冲洗过一次系统不让冲洗了,我还自作聪明调了电脑的时间,又冲洗了几次,真是搬石 ...

激光贵,但是省心啊。。。。哈哈,清洗以后注意控制就行,最好是把废墨引出来用瓶子装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现在才知道胆挺肥的。不过这个还好没翻车,买过来的时候一点都没堵,我自己折腾的坏了。不过还好 ...

以前我有个爱普生的ME1+,原装墨盒用了很久也不堵,只要一用兼容盒子,那叫一酸爽
当时好像是50块钱买的别人不要的,我用坏了之后拆搓纸轮啥的配件卖给别人也回本了

网友:
也有个喷墨堵了,唉

网友:
喷墨的尽量不要买,不用堵,用还费墨,原装死贵。黑白用激光,非要彩色还是激光,放一年不打也没事

网友:
激光彩色的硒鼓太贵啦,四个硒鼓将近3000元啊。平均一张成本5毛-1块。

网友:
激光彩色打印机好像没有喷墨的彩色还原的好吧?

网友:
黑白激光的价格贵吗?京东好像才几百块。

网友D:
这种激光打印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激光打印的如何

不太懂,反正你要不是专业打印店,就买激光的。可以半年不用都没事,不会坏。但喷墨的不行,至少一周打印一次, 要不堵头。喷墨的适合打印的店那种经常用,业务量大的。个人用还是激光的好。

网友:
02还是03年的时候买过彩喷.已经是照片级的了,回来光堵头,然后就没事打打网上下载的美女照,价格带一个黑盒才200多块钱,但是单一个墨盒就将近200,合打印机才几十块钱,那时各品牌真是买墨盒送打印机,耗材赚钱的时代.我那手天天都是彩的,就是加兼容墨水搞的.去年孩子上学,我从网上买了个二手激光的,坚决不用喷墨的了.hp1020才200多块钱.

网友(2021-02-25):
这上面大都说喷墨容易堵头,我18年春节买了台爱普生的,用到现在也没堵头,经常整月不开机,在单位也维护过不少喷墨的,肯定比激光好用便宜

网友:
打作业, 我在某东自营买的是2系hp,2132  , 感觉还可以, 2年了, 随机原装墨盒用完后 ,就改用第三方的绘威,比原装的还皮实, 间隔时间长时,几个月才打一次,, 也没觉得堵。。绘威的墨水用完后, 又自己用它送的工具加注了一次, 现在还没用完

网友:
爱普生330买了几年了,买的可灌墨墨盒,只要你买的墨水好,不容易堵,我几个月不打也没见堵,最开始买的墨水不行,后来换了一种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