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有格兰仕G90F25w微波炉图纸吗?

楼主(2020-12-17):
格兰仕G90F25w微波炉,上电,有启动不了的声音

网友:
这玩意结构都很简单,先查保险再查电容二极管,再查磁控管,一般也就这些问题

网友:
转的网络上上的图片。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坏的多……

楼主:
这种变频微波炉,没有变压器了

网友:
楼主看来不经常维修微波炉,其实不复杂,就那几个常坏的元件。如果未维修过,最好还是找师傅,因为微波有泄漏,操作不当的话会影响身体健康。友情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变频微波炉,没有变压器了

噢,没看仔细。

网友:
微波炉恐怕是最容易维修的家用电器了,元件少易损件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