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TGF-500电动螺丝刀并绘制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0-12-17):
前两天用公司的电动螺丝刀拧螺丝时用坏了。按着启动按钮的过程中直接切换正反转,听到里面一声响,看到冒了火花就不能用了。拆开看一下。

铭牌信息如下:

电机是220V直流电机,台湾欧神的

传动部分,电机轴带动一个小齿轮。这个小齿轮再带动3个小齿轮。 这3个小齿轮带动外面的大齿轮把力矩传动下去给夹具。

电路控制部分,采用可控硅调压控制电机转速。可控硅采用BT138 600E,就是这个可控硅烧了才不能使用。

更换了936焊台主板上的可控硅正常使用。等买了新的可控硅再换上去。
来测量一下工作电压。
低档位电机工作电压

高档位电机工作电压

整体零件如下,电机的电路是接在常闭触点上的。说一下那个微动开关默认状态下那个小圆块是被压下去的,按下启动开关后小圆块弹起来,微动开关导通。

原理图如下,是经典的可控硅调压电路

维修完毕!

网友A:
这是550电机吗?

网友B:
你这叫100码挂倒挡

网友C:
前面有扭力环嚒?

网友:
全高清精彩拍摄了

网友D:
电路图画得不错。直插市电,直流电机,可控硅调压后通过整流桥交流变直流。感觉这类电动工具使用交流电机的更多吧,使用直流电机有何优势?

网友E:
金属齿轮不错,可惜的是D形轴有点影响齿轮同心度,应该用类似自行车脚蹬子两槽削平,最好类似自行车中轴方孔轴锥度压紧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画得不错。直插市电,直流电机,可控硅调压后通过整流桥交流变直流。感觉这类电动工具使用交流电机的 ...

可以正反转吧,体积也可以做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叫100码挂倒挡

所以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齿轮不错,可惜的是D形轴有点影响齿轮同心度,应该用类似自行车脚蹬子两槽削平,最好类似自行车中轴方 ...

这个应该是电动螺丝刀设计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550电机吗?

不知道是不是55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有扭力环嚒?

这个是扭力环吗?这个连接夹具上面的转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画得不错。直插市电,直流电机,可控硅调压后通过整流桥交流变直流。感觉这类电动工具使用交流电机的 ...

直流有刷的才能做得这么小和大扭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550电机

,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命名的,难道是最大功率。。居然是220v直流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扭力环吗?这个连接夹具上面的转轴

不大确定。螺丝刀能调节扭力更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大确定。螺丝刀能调节扭力更好使用

夹具上面有个带刻度的圈,可以旋转调节内部弹簧松紧,弹簧另一端通过3根短钢针接触那个带凸起的圆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具上面有个带刻度的圈,可以旋转调节内部弹簧松紧,弹簧另一端通过3根短钢针接触那个带凸起的圆环 ...

看这螺丝刀的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2022-01-14):
哦,想问一下c2是一个电容吗?怎么看像电阻,还有色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