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312双缸车载充气泵简拆

楼主(2020-12-17):
想看看是双缸的吗,缸筒散热片从外面就能看出是假的,塑料的。

楼主:
感觉做工还可以

楼主:
毫无悬念,假散热片

楼主:
活塞连杆塑料的,倒应该是直驱的,好在缸筒是铁的,电机看着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活塞连杆塑料的,倒应该是直驱的,好在缸筒是铁的,电机看着也可以

有一个点,就是单向阀,缸头里的单向阀是胶豆的还是金属片的,胶豆的根本用不住,金属片的要看胎压,胎压高的使用变形也是常事,胶豆的标准胎压都能撕裂漏气。

胶豆讨厌是低压看不出问题,打上压力以后,压力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点,就是单向阀,缸头里的单向阀是胶豆的还是金属片的,胶豆的根本用不住,金属片的要看胎压,胎压 ...

欧耐打气筒上原装双头聪明嘴正好相反,补胎后低压打不进气,拆开后里面塑胶球卡死不动,导致两头同时吹气,干脆堵死一头,改成美嘴专用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