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鱼跃玩概念,五电极变三电极

楼主(2020-12-17):
广告上打的嗷嗷叫,什么五电极更精准,
闲着没事拆开试纸看见,就是三个电极有用

楼主:
下面数第二个白色的是我用刀刮的,看见下面有没有线

网友:
五个电极的确可以排除接触电阻啊。两个触点有电流,两个没有这个的确没毛病的。。。
但如果机器里面有电极没有电路,那就是虚假宣传了。。。

网友:
这东西都有假的了,还有啥东两没假?

网友:
没毛病,两个并联,减小接触电阻

网友A:
只要耗材实惠就好,父亲那罗氏免调码血糖仪耗材贵死,我用的是怡成血糖仪,耗材只有两个碳膜电极最实惠。顺便标配尖的细钢丝不错,打火机烧掉塑料取细钢丝,不仅放水里不生锈,而且比普通钢丝耐疲劳,只要不掰成死弯不易断裂,可以尖嘴钳弯折加工,最小弯折半径可到2毫米,制作电脑风扇上缺口卡簧,替代容易脱落塑料卡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耗材实惠就好,父亲那罗氏免调码血糖仪耗材贵死,我用的是怡成血糖仪,耗材只有两个碳膜电极最实惠。顺 ...

古筝的琴弦钢丝够你用100年了

网友:
国产测糖产品只信三诺

网友(2021-11-27):
推荐艾科!  在三诺和艾科之间选择了艾科。。。。
选择的原因是:艾科提供了仪器质控液。
通过质控液可以判定手中的血糖仪是否正常,还能校正血糖仪的读数和真实血糖的差值。

就是说,我的血糖仪跟真实血糖的误差是多少,可以有一个标准差值。
这样平时每次测量的实际血糖就更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