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儿童遥控翻斗车换锂电池改充电器

楼主(2020-12-17):
给儿童遥控翻斗车使用的电池用了不几次就不行了,看到其充电头子能够放下锂电池充电模块,而手头闲置的锂电池也合适放进去,锂电池电压稍高一些也不是问题,就废物利用了一下,装好后试使用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小盆友又双叒叕可以快乐的翻筋斗了。。。。。。

网友A:
用可拆卸18650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拆卸18650更合适。

当然是可拆卸的好了,但18650装不进去,5号锂电池虽然能够装进去,但要加弹簧和铜片,比这个要多费点功夫。我用这个方形的电池,是以前功能手机用的,现在闲置了,正好废物利用。

网友B:
这个小翻斗车质量不错 ,以前有一个玩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电池问题扔了

网友C:
这个电量高多哦了

网友:
那种黄皮辣鸡aa电池确实太辣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量高多哦了

只高零点几伏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量高多哦了

一个额定3.6伏,一个额定3.7伏,稍高零点几伏,算不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翻斗车质量不错 ,以前有一个玩了好长时间,最后还是电池问题扔了

这种儿童遥控翻斗车配的镍氢电池质量不好,用不了几次,改成锂电池的好不少。

网友(2021-02-19):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可拆卸的好了,但18650装不进去,5号锂电池虽然能够装进去,但要加弹簧和铜片,比这个要多费点功夫 ...

拆开里面空间很大,用胶水固定18650进去。充一次电,可以玩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