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如何更换这个外丝,或者装内丝堵帽?

楼主(2020-12-17):
请教一下各位:

   家里面盆下面的热水角阀有点漏水,于是取下来打算换新的,结果由于图上这个外丝绣了,拧下角阀后,这个外丝也坏了一点,新的角阀就上不去了。

   因为最近本地疫情原因,不想找师傅上门,想自己处理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由于墙面那个外丝坏了一点,不知道有没有方法装一个6分内丝堵帽上去,不漏水就行了,暂时就不用热水。   2 如果无法安装堵帽或角阀的话,墙面突出那一个外丝如何更换呢?

多谢各位

网友A:
估计只能凿墙了,人家都是内丝埋墙里,你这个怎么会是外丝的想不通啊

网友:
看着像外丝直节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一个对丝接出来的,内丝还在里面  凿开一点墙皮看看,搞完可以买补墙膏修复墙皮

网友B:
看起来就是个对接头
拧出来应该里面就是内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能凿墙了,人家都是内丝埋墙里,你这个怎么会是外丝的想不通啊 ...

房子是2000年装修的了,当时我还小,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能凿墙了,人家都是内丝埋墙里,你这个怎么会是外丝的想不通啊 ...

有可能是在内丝弯头上拧了个对丝呢。

楼主:
能用“断丝取出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个对接头
拧出来应该里面就是内丝的

就是不知道墙内是怎么回事。 是拧这个螺丝呢,还是用“断丝取出器”取这个外丝呢?

网友:
六角面上扳手卡稳,用力拧下来!估计是里面的内牙接了个外丝接。实在不行就买丝 攻攻牙吧

网友C:
自己家,设法换铜件吧

网友:
内丝管箍加生胶带

网友D:
这是个铁对接,中间部分呈6边型明显不是预埋件,直接拧下来漏出真正埋墙的内丝扣,然后用一个通用角阀或者铜/304对接拧上去就行了

网友E:
三角锉把螺纹修理一下,坏的厉害的地方螺纹锉掉,装阀的时候多缠点生料带。
另外常用角阀都是4分的,家用很少6分

网友:
这就是一个铸铁的对接头,拧下可以换铜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铁对接,中间部分呈6边型明显不是预埋件,直接拧下来漏出真正埋墙的内丝扣,然后用一个通用角阀或者 ...

请问:拧的话,是用扳手夹住外丝部分拧呢,还是要夹住螺丝帽部分? 我理解应该是夹住外丝部分拧,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墙内是怎么回事。 是拧这个螺丝呢,还是用“断丝取出器”取这个外丝呢?
...

别再动手了,想办法堵住它,不让它漏水。再拆下去,出现的后果会超出你的想像。
理由是:生锈和腐蚀严重,你想拆的它会锈死不让你拆,你不想拆的因腐蚀而损坏。
该拆的你拆不了,不该拆的被你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角锉把螺纹修理一下,坏的厉害的地方螺纹锉掉,装阀的时候多缠点生料带。
另外常用角阀都是4分的,家用很 ...

是的,现在一般都是4分角阀,不过之前取下来的角阀的确是6分内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再动手了,想办法堵住它,不让它漏水。再拆下去,出现的后果会超出你的想像。
理由是:生锈和腐蚀严重 ...

我也是这样想的,越弄越糟,最近疫情又不想让外人上门。  关键是怎么堵住呢? 因为图上外丝部分有点坏了,之前的阀门也上不去了。看刚才有朋友建议的,磨掉一部分多缠点生料带,我弄个堵帽上去不晓得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家,设法换铜件吧

多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