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和PCI-E无线网卡打架了,不得不使用延长线

楼主(2020-12-17):
不久前换了gtx1080显卡,结果2个PCI-E槽都被挡住了。。。
AC9260网卡用不了

这种网卡信号不太行,但是速率非常棒还支持蓝牙5.0

想了解一下这个接头插U盘会发生什么事

小手一抖,拍糊了。。。

装上显卡

接到机箱外

顺便制作一条USB线,连接蓝牙用

原配的插头简直有毒,占用了2个USB2.0接口

针不辍
又能用上5G了

网友A:
AX200过时了,现在都换AX210

网友:
这种USB接口是USB3.0的,一个3.0的接口有9芯线和1层屏蔽地。对于pcie 1x 来说,完全够用了。但这种接口不兼容USB设备,插了就烧。

网友B:
咋不用ax200?才七十几

网友C:
啊这。。。。这东西走USB协议的吗?

网友D:
这种设计不是坑人吗,不是USB硬做成USB的接口,不如直接把线焊在PCB上固封起来,连接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AX200过时了,现在都换AX210

AX200现在性价比高,210将近贵快一倍,规格高但用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不是坑人吗,不是USB硬做成USB的接口,不如直接把线焊在PCB上固封起来,连接更可靠。 ...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本来也想弄这样一个转接卡的,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接口的原因,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不是坑人吗,不是USB硬做成USB的接口,不如直接把线焊在PCB上固封起来,连接更可靠。 ...

这种设计可以插拔,利用USB线就能实现连接节省资金,设计简单,普遍用在挖矿行业上。焊上去就不方便拆卸了,

网友E:
竟然用小板子,好歹也上个大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这。。。。这东西走USB协议的吗?

只是使用USB3.0线作为连接线,没有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不是坑人吗,不是USB硬做成USB的接口,不如直接把线焊在PCB上固封起来,连接更可靠。 ...

淘宝上99%的延长线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用小板子,好歹也上个大板啊

主板是老爸的。。等我攒够钱了再换主板和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不用ax200?才七十几

规格那么高,用不上呀(;一_一)
现在的9260AC速率还没跑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