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调压调流求老师

楼主(2020-12-17):
这个控制电路能改可调么,运放是33274,电路只能画到这了,过孔太多,找不下去了。目前调压已改成功,调流不行,只有短路时才能调电流,调好带负载就又是最大功率输出,改的是33274第6脚电阻拆掉用电位器3脚接2.5v1脚接地动片接6脚,给到1.5v时基本就最大功率输出了,原电路6脚电压是2.5v。电位器调动时5脚和7脚电压都没变化,7脚是输出,都是负电压,

网友A:
起码把三极管和运放符号画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把三极管和运放符号画出来 。

不好意思,贴片的丝印查不到具体型号,

楼主:
上图有一点位置错了从新发个,图上的丝印12w和zwa查不到,还有个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图有一点位置错了从新发个,图上的丝印12w和zwa查不到,还有个是二极管

这个358和103aiw对电源输出没影响,昨天失误全部烧掉,心想废了,没成想电源还是正常工作带载都稳定,358应该控制测温和风扇的,103aiw是2.5基准输出,一路到33274第6脚反相输入端,接着到358第5脚同相输入端,还有一路13.6v输出经过电阻分压和稳压二极管又是一路2.5v基准输入到33274第10脚同相输入端。358第5脚2.5基准也测试了换电位器怎么调对电源输出没影响

楼主:
红圈里是差分放大和电压跟随,怎么才能调流呢?

网友(2021-01-26):
看见运放就有点傻傻分不清

楼主:
开始俺也是,现在好了,已经改成了三个了,两个80认证的,还有一个这750w两个,1200w一个

网友:
没什么查不了的

网友(2023-03-15):
大师.惠普1200w,电流太大,充电保护,怎样改调流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