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频率计是不常用还是难做

楼主(2020-12-17):
单片机频率计是不常用还是难做,还是制作成本高,我是用STC89C52+2片8154+
LCD1602做的等精度频率计成本不到30元,
       发现论坛很少发表频率计文章,我做电子钟必须要用频率计,尤其是要用
等进度频率计,测试DS3231或Rx8025的32.768KHz输出频率算出误差,把误差
值输入到单片机误差修正里,使电子钟年误差最小,二手10MHz恒温晶振5元一个
      8154计数器可以上100兆
      反正我用5元恒温晶振,双32位计数,再用GPS的秒输出做校正
业余精度应该是7位精度,

网友A:
单片机频率计比电子钟还要容易。一般人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东西。我有频率计,2.7GHz的,用的比较少。

网友:
高稳时基难搞,频率范围要上去的话前端也是问题。搞个十几MHz的是很容易,但是精度、频段都上不去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毕竟要用到频率计的场合很多都要求高位+高频

网友B:
最近做跟这个有关的项目,直接用中断算时间,测10khz毫无压力,千分之一误差,如果再加一片计数器,那就乘以16。

stm32更简单,直接出频率和占空比,100k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跟这个有关的项目,直接用中断算时间,测10khz毫无压力,千分之一误差,如果再加一片计数器,那就乘 ...

晶体的精度都是按ppm论的。

网友:
楼主的频率计貌似是用单片机晶振作为基准去测电子钟?
其实电子钟所用的晶振往往比你的单片机晶振(一般20ppm或50ppm)稳定多了……

网友:
楼主太小看频率计了,你做的这个频率计去校准32.768K,就相当于你拿着三位半的万用表去校准五位半万用表是一样的道理,真想做一个高精度高稳定的频率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频率计比电子钟还要容易。一般人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东西。我有频率计,2.7GHz的,用的比较少。 ...

我觉得等精度频率计难做多了,主要是多位的乘除法运算

网友C:
廉价的频率计百来元,单片机自做的那一方面也不是一个档次的,玩玩都有些低。
商品频率计一般都是温补晶振,好点的是恒温晶振,再好的是双恒温槽晶振或者铷钟基准。
想测电子钟的精度,起码也得用温补晶振的频率计吧,可靠点还是具有恒温晶振的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廉价的频率计百来元,单片机自做的那一方面也不是一个档次的,玩玩都有些低。
商品频率计一般都是温补晶振 ...

二手10MHz恒温5元一个,作为业余用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10MHz恒温5元一个,作为业余用是不错的

相当便宜了,以前的好几十,双恒温槽的MV180一百多,现在买不到了。
用10MHz的恒温晶振,分频后给时钟做基准,一年可能都不用对表,差1Hz要近4个月才差1秒。

网友D:
做这玩意儿很简单,没有频率源的话校准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做这玩意儿很简单,没有频率源的话校准是个问题…

拿过来我给你校,我有铷钟和GPS驯服钟

楼主:
      反正我用5元恒温晶振,双32位计数,再用GPS的秒输出做校正
业余精度应该是7位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过来我给你校,我有铷钟和GPS驯服钟

卧槽,厉害了高端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反正我用5元恒温晶振,双32位计数,再用GPS的秒输出做校正
业余精度应该是7位精度, ...

普通GPS的秒信号不准的,你接受下来在电脑上观看,每分钟的最后一两秒是一下子跳到整分的。
恒温晶振的精度可以在8~9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正我用5元恒温晶振,双32位计数,再用GPS的秒输出做校正
业余精度应该是7位精度, ...

频率计改用温补晶振,也用秒脉冲信号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频率计改用温补晶振,也用秒脉冲信号校准。

测频率频率计很适应,但不能直接去测晶振的引脚,不然测不准,因为测试探头和频率计的输入电容会影响晶振的真实频率,可间接的测量,如有隔离输出的晶振或分频后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GPS的秒信号不准的,你接受下来在电脑上观看,每分钟的最后一两秒是一下子跳到整分的。
恒温晶振的精 ...

频率计内部已经改成温补晶振,是半年前用GPS秒脉冲信号校准的,今天又用频率计测量了GPS的秒脉冲信号的周期,如下图,单位是毫秒。
连续观察了十几分钟,末尾数从7逐渐减为5,用秒脉冲信号校准8位频率计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