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BOSCH-GWS12V 小钢侠买不起 国产山寨来帮忙

楼主(2020-12-17):
100型角磨机干活必备家伙但是有时确实又觉得单手操作或者狭小空间略显笨拙
看到BOSCH出的小钢侠就一直想入。 价格嘛其实也不算贵。。但是买锂电工具都喜欢电池通用。怕买了博世12V系列又要开始败家。所以一直没出手
无意找到这山寨货,价格又实在电池又是国产12v通用型无协议。马上撸回

山寨简陋的包装我喜欢!

国产通用电池接口手上N多这   接口的小工具电钻 90度 扳手 小电批===
不过配这2颗号称2AH   10C倍率 应该比我 手上的 牛B些~

空鸡  上手一个字轻!

上个配到底木工 锯片 加上电池也是超轻巧。。。
号称2W转

  外观对比价格,现在很满意!
  后续  测下电流 然后拆机 看看山寨内部

网友A:
不错 那个平台 多少银子?
给个链接?

网友:
楼主是PDD入手的么 !?现在192元的那款!

网友B:
角磨机加木锯片。。。别把血的教训不当回事。这种寨货肯定是没有刹车的。
就算真用角磨机切木头,也有专用的无齿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加木锯片。。。别把血的教训不当回事。这种寨货肯定是没有刹车的。
就算真用角磨机切木头,也有专用 ...

不好意思,无刷电机  软启动  电子刹车都有你以为这什么高端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加木锯片。。。别把血的教训不当回事。这种寨货肯定是没有刹车的。
就算真用角磨机切木头,也有专用 ...

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加木锯片。。。别把血的教训不当回事。这种寨货肯定是没有刹车的。
就算真用角磨机切木头,也有专用 ...

100型角磨机上木工锯片我也反对,,不过这货嘛~~随便单手操练

网友:
拼DD里225的看了好久,但一看墙上挂着的3个100无刷箱子里躺着的125有刷+插电机子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加木锯片。。。别把血的教训不当回事。这种寨货肯定是没有刹车的。
就算真用角磨机切木头,也有专用 ...

充电的玩具扭矩都不大  一不小心就能憋停

网友C:
没啥意思,不如20V角磨机,想切木头可以切木头的无刷5寸。100多。起码不是玩具

网友D:
等拆机看看,之前有一款说是无刷实际有刷的

网友:
也想买,可是大焊在吃灰。算了。

楼主这个不错,无齿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意思,不如20V角磨机,想切木头可以切木头的无刷5寸。100多。起码不是玩具 ...

博世对这款机器的定义可是重载哦~

那么一比一山寨的 最起码也不是玩具把?刚才试过切割螺纹钢很轻松

你要说绝对功率负载 肯定比不过20V平台,不过这玩意胜在轻巧。小巧。。切点小玩意我看还是爱用这个。。
待我用段时间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拆机看看,之前有一款说是无刷实际有刷的

无刷是100%滴,拆机是想看看是无感无刷,,还是有感无刷如果是有感无刷那就更惊喜,

网友E:
角磨机转速太高,不适合装锯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世对这款机器的定义可是重载哦~

那么一比一山寨的 最起码也不是玩具把?刚才试过切割螺纹钢很轻松

说不定这个无刷也有两把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角磨机转速太高,不适合装锯片啊

最终要看线速度的。的确不合适。

也许4英寸的角磨机装2英寸锯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那个平台 多少银子?
给个链接?

某宝 某拼做自己找找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无刷电机  软启动  电子刹车都有你以为这什么高端功能呢?? ...

所以你就用带齿木锯片了?

网友:
拆机的帖子赶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