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浴霸开关

楼主(2020-12-17):
浴霸开关--五联,有一联(吹风)接触不良,换了个新的,老的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发现触点打坏了一点,用砂纸打磨一下后,恢复原状,成了。备用吃灰。

图片在电脑上都调整好了。传到网上全乱套了。记得别的坛友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凑合看吧!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塑料也太次了。。。。

网友B:
果然烧坏了

网友C:
照明、换气、吹风都是小功率,一般不容易烧坏触点吧?两个风暖才是大功率,更容易出问题,看图片坏掉的应该是其中一个电加热的风暖开关,背面的接线口塑料都烧化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塑料也太次了。。。。

生料塑料声音发脆有再生料怕摔,更不好的塑料偏灰颜色有明显异味。我父亲49元买过一个质量好的,跟楼主同款,只是原装铜丝导线有一个大触点总开关,另外四个小触点分开关,敲击塑料没有脆声是耐摔熟料,之前5小豆开关加热灯触点实在用不了,把自带导线都去掉,10安大触点总开关接在加热灯,另外四个1安分开关接在节能灯和抽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的开关,谢谢楼主分享!

记录分享两全其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塑料也太次了。。。。

感谢鼓励,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烧坏了

打磨打磨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明、换气、吹风都是小功率,一般不容易烧坏触点吧?两个风暖才是大功率,更容易出问题,看图片坏掉的应该 ...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当时也没想记录,跳线、开关都拆了,又想起要发帖记录一下。就没按原来的样子复原拍照,实在不好意思。真像是这样的,烧坏的开关确实在吹风位置,店家安装是用吹风联控制二个暖风联(跳线是这样的)。所以有超载的风险,开机顺序大家都知道。常时间使用肯定有徒省事不按常规出牌的时候,吹风联超载也是早晚的了。后来新换的开关,跳线封装在开关里面了,都是独立的了。

网友E:
功率大,这开关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大,这开关不耐用

标称16A。应该还行,吹风被堪以重任当总开关了,小才大用了。

网友F:
这种下滑式的比翻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下滑式的比翻盖好

下滑式好用,新换的是上滑盖,里面有一个细钢丝固定盖子免下滑。卫生间潮湿钢丝易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下滑式的比翻盖好

真会看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