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小米电视盒子

楼主(2020-12-17):
刚出时买的小米电视盒子,买时怕卡,多花点银子撸的2g运行内存的,偏偏从到手基本没好使过:Strive::Strive:
雷布斯,我爱死你了

拆开看看,板子两面全有屏蔽罩,一个是卡扣的,拆下来看到屏蔽罩里面了,另一个屏蔽罩焊上的没拆,关键拆了也无从下手,学艺不精啊

从昨晚智能电表忘了续费,遭到突然断电,再送电来就卡在开机界面动不得了

顺便问问爱好这个的坛友们,啥电视盒子好使呢,推荐几个呗

网友:
通病,都是卡在进入画面。整不了 ,咱这论坛有个同飞线连接TF卡套上刷机。太复杂不好操作

网友:
小米的产品宣传豪华,拆开看做工也不错,就是不耐用,专业很重要,什么东西都想插一棍子,没有特长。不过雷不死这两年钱挣的裤叉裤叉的,宣传上去了,知名度也上去了,借着知名度卖点别的产品,我国那么多人,总有人会买。国内企业都这样,不能专注做一件事,但是专注一件事,也不一定能干赢,所以都去全面发展了。

网友:
斐讯盒子T1不错啊

网友A:
世界上还有一锤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锤子!

网友:
真坑,换吧,
雷布湿不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世界上还有一锤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 那就再来一锤子!

挣钱买刀,用刀剁它,一刀不行可以再来一刀嘿

网友B:
能不能帮测一下,这个盒子的USB口,按下遥控器的关机键后,待机或者关机状态,有电压没?可以用个USB小夜灯试下。我有两个盒子,天猫魔盒和大麦盒子,猫的短按下关机是待机状态,还有电压。长按是关机,没电压。大麦没有待机功能,按下直接关机,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帮测一下,这个盒子的USB口,按下遥控器的关机键后,待机或者关机状态,有电压没?可以用个USB小夜灯 ...

嗯,回头测一下。我这个现在是插上电源开机灯亮,卡在开机界面。用遥控器关机没反应,遥控器确定没问题,并且这货也没有实体按键,连复位按键也没有(>﹏<)

网友C:
带标准USB口不是最早的,我最早买的一批用户,只有OTG接口、AV、电源、HDMI接口。三年前就开始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标准USB口不是最早的,我最早买的一批用户,只有OTG接口、AV、电源、HDMI接口。三年前就开始吃灰了  ...

这东西能用就行。我5年前买的天猫魔盒青春版,99元。现在还在用呢。

网友:
建议你选天猫,我2016年买的天猫魔盒用了四年,至今看高清视频不卡,而且放蓝光也是杠杠的,而且还支持杜比、DTS

网友D:
赶紧淘个斐讯T1吧

网友:
这个小米盒子感觉做工一般般啊,还不如买个开博尔好玩了

网友:
不玩游戏,好像都差不多。如果8k的电视就须要挑选了

网友E:
海美迪,可以撸撸。贵自然有它贵的道理。
楼上推荐的,斐讯T1,京东没有卖,淘宝搜不着。不知道上哪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紧淘个斐讯T1吧

斐讯这俩字现在咸鱼上屏蔽了,搜索不到,想必是翻车了,搜翻车讯不知能不能搜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美迪,可以撸撸。贵自然有它贵的道理。
楼上推荐的,斐讯T1,京东没有卖,淘宝搜不着。不知道上哪买 ...

对,根本不知去哪买

网友:
这个配置不错哦。看看主芯片什么什么的,刷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海美迪,可以撸撸。贵自然有它贵的道理。
楼上推荐的,斐讯T1,京东没有卖,淘宝搜不着。不知道上哪买 ...

转转上或者拼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