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电批开关问题

楼主(2020-12-17):
电池是有电接上插脚没电压,开关有点问题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A:
开关短路了引起电池保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短路了引起电池保护了吧?

好像是,测了负极长通对我来说有点复杂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要么是P75N mos管击穿了,要么是那个刹车二极管击穿了,焊下来分别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P75N mos管击穿了,要么是那个刹车二极管击穿了,焊下来分别测测

mos管没有测深水宝线看了就一家有,有什么代替的吗,二极管好像没事

网友:
找个电流和耐压不比它小的就行了,当然,导通内阻尽量小最好,这管子是7毫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