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简单评测一下国产LED大灯

楼主(2020-12-17):
话说汽车LED大灯各家都做得如火如荼,以前看过科瑞的资料,貌似灯芯最高耐温是150°,高温会直接导致光衰几灯芯烧毁,一直对LED大灯温度存疑,现某国产牌子货也产LED大灯了,本着小白鼠精神在双12搞了一对,这货号称有热管散热,看了一下,貌似只有一条直径3mm的热管,这个东东起作用么?
第一测功率有无虚标,经测试基本上达到额定功率45瓦,电压变化时基本保持恒定功率,第二测亮度有无提升,经对比原车普通灯泡,有大概50%的亮度提升(用的手机APP测量),第三测灯芯及散热系统温度,这个就有点担心了,居然灯芯温度红外测温有120°,这还是在环境温度10°,整个灯体裸奔的情况,很难想象夏天在大灯总成里会是啥情况。
纯业余测试,还望温总等大侠指正(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不能用红外测温仪直接测发光的灯芯,这样测试结果准不准?)上图

楼主:
我记得老坛子里面有位老大专门测试LED的,可有时间来指教。

网友A:
温度居然这么高不过便宜买了一对LED大灯也用了三年了,还没坏。应该是夜路开得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居然这么高不过便宜买了一对LED大灯也用了三年了,还没坏。应该是夜路开得不多吧!! ...

能用这么久,实测功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这么久,实测功率是多少?

这个太久了,都有点忘记了,上淘宝看了一下已经不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居然这么高不过便宜买了一对LED大灯也用了三年了,还没坏。应该是夜路开得不多吧!! ...

像我摩托车出去玩,大灯是一直开着的,熄火才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老坛子里面有位老大专门测试LED的,可有时间来指教。

那家伙改行了

网友:
我在天猫买的一个牌子,顶X,而且是展护卫代言的。近光灯,35块钱一个。买了一对。号称单灯珠5W,一面6个,而且两面都有,那就是5W*6*2,60W!!!!!!  我自己没工具测功率,估计有30W已经不错了。亮度比 原来的卤素好些,一跟别人原厂配的LED对比就差多了

网友:
这温度感觉寿命堪忧啊。

网友:
生产这种灯的,和换这种灯的,都有那么一点点缺德

网友:
你这个单个12V 3A?这个小热管估计顶不住吧。
我买的透镜LED灯,也就是2A,大概25W的水平。
而且还设计了专门的散热翅片和风扇,厂商也就给一年质保而已。
一般LED光效就是70lm/W吧,如果提高到100lm/W,那寿命估计够呛。

网友B:
对LED来说,温度算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有温度合适才能延长寿命,散热片的温度超过70度就会大大的缩短寿命。
在自然散热的条件下,每瓦LED需要的散热面积是75平方厘米左右,密闭空间下就需要更大的面积,具体面积要视情况而定。有风扇的话散热面积可以减小到自然散热情况的1/3-1/6,想换这种LED车灯的坛友可以自己算一下功率跟散热面积够不够用。
生产和用这种灯的确实有点缺德,有透镜的大灯还好点,没有透镜的灯就只剩下给对面的车耀眼了。车厂换LED车灯也是很小心谨慎的,毕竟发动机舱里温度不低,散热确实是个难题,而且LED的光谱不全,显色性比卤素灯和氙气灯都不如,更容易受雨雾的影响,用来照明确实是有点不足,剩下的好处也就是启动快和光效高了。

网友C:
一般来说,那些超亮的都是色温太高了,厂家应该多搞点5000K色温以下的产品

网友:
没有风扇散热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那些超亮的都是色温太高了,厂家应该多搞点5000K色温以下的产品 ...

低色温好像会降低光效,增加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LED来说,温度算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有温度合适才能延长寿命,散热片的温度超过70度就会大大的缩短寿命。
...

B站上有人用积分球和红外相机测这种类型的直插LED灯,大部分是25W之内,光效1500到2000流明之间。
好多声称热管散热的其实效果也不好,大部分的LED芯片的结温都高达120度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居然这么高不过便宜买了一对LED大灯也用了三年了,还没坏。应该是夜路开得不多吧!! ...

检车好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色温好像会降低光效,增加发热。

4000K~5000K之间应该比较好,接近日常光色。

网友:
我总感觉LED是傻亮,亮度确实是高,但总差点什么。至于灯芯这玩意其实并不贵,搞块PTC就可以自己换,手头的H1远光一直没装车,色温太高了容易挨骂,倒是近光有透镜,我换了HID灯泡,虽然启动慢点,但亮度自然得多。
H4的远近一体我测试过,即便是有风扇,散热器的温度也不低。灯芯温度没条件测不了。

网友:
其实简单对比一下那些原厂自带的LED就知道了,整个灯的造价中,散热是占很大分量的,而这些卖改装led灯的,几乎都是在拿亮度说事,散热不是很注重,按他们话说,保一年几十块钱的东西,值了,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呢?会不会太热自燃?晃到对面车辆造成事故(大多数装led改灯的都没透镜)另外就是电路设计上,恒流恒压,各种保护电路,这么些小作坊那可能会注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