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已解决)固态硬盘主控坏掉,能被恢复数据不?

楼主(2020-12-18):
求助下各位大佬。小弟有块256的建兴固态硬盘坏了。马牌9187的主控被我掰断了,四颗东芝9DDJ颗粒完好的,卖掉的话,被人拿去会不会被恢复数据啊?

谢谢,已解决。。

网友A:
早期有部分优盘是可以通过更换主控来恢复数据的,后来的都不行了,需要量产,这样数据也就没了。SSD不大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有部分优盘是可以通过更换主控来恢复数据的,后来的都不行了,需要量产,这样数据也就没了。SSD不大清 ...

有这种说法吗,目前常见的diy U盘,固态都是换主控数据还保留的比如903,PS3111,还有慧荣的那些

网友B:
这些数据不是顺序的哈,是被主控打乱的,所以你用蜡烛烤板子的背面,直到能取下正面板子上的颗粒,顺便乱取2颗,发到网上找坛友有偿做2个U盘也好!也可以4颗全取下,你给他发散的颗粒过去做2246en的SSD!

因为你发散的颗粒,别人也无法猜你从什么板子上取下的颗粒,也没有啥动力去复原你这个盘上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有部分优盘是可以通过更换主控来恢复数据的,后来的都不行了,需要量产,这样数据也就没了。SSD不大清 ...

谢谢,马牌的主控好像加密的,不知能不能被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数据不是顺序的哈,是被主控打乱的,所以你用蜡烛烤板子的背面,直到能取下正面板子上的颗粒,顺便乱取 ...

请教焊个2246en的硬盘,下来得多少钱?

网友C:
求助下各位大佬。小弟有块256的建兴固态硬盘坏了。马牌9187的主控被我掰断了,四颗东芝9DDJ颗粒完好的,卖掉的话,被人拿去会不会被恢复数据啊?里面有些本人的私密照片

量产后能恢复都是极小概率,况且你也不是女的怕啥,我不信有几个人会闲到用几个小时到10几个小时恢复这玩意,真要是恢复了还能传到网上那你就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产后能恢复都是极小概率,况且你也不是女的怕啥,我不信有几个人会闲到用几个小时到10几个小时恢复这玩意 ...

对有心要恢复数据的都不是问题,换个主控不一定需要重新量产,飞线一些脚就可以把数据读出来!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不能让对方知道是什么板,只能自己动手拆成散颗粒,没有顺序别人就没那个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焊个2246en的硬盘,下来得多少钱?

应该会有坛友私信你吧?我有板子,但是缓存不够大,他们有些材料充足的可以给你加工,报价嘛别人的板子不好说你看有几个人私信你选择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有坛友私信你吧?我有板子,但是缓存不够大,他们有些材料充足的可以给你加工,报价嘛别人的板子不 ...

谢谢。,,。我发帖问问

网友:
数据恢复需要专业设备,而且成本非常高,,所以,,没人会花那个功夫去干这个的

网友:
你那些数据又不是啥机密,你觉得人家会花时间和精力恢复,除非你自己付费需要

网友:
其实你应该把所有的颗粒都一个个钻孔 物理破坏 防止艳照门

网友: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恢复这个花时间还得有设备。关键是你那些照片不值钱,因为没人认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产后能恢复都是极小概率,况且你也不是女的怕啥,我不信有几个人会闲到用几个小时到10几个小时恢复这玩意 ...

不要因为自己是男的就大意,万一有人搞出来数据,你的女伴怎么办呢?
当年冠西哥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网友:
为什么要卖掉?缺这个小钱吗?

网友:
顶尖的数据恢复公司 是可以利用工具读取闪存芯片信息和算法重构数据的 所以特殊部门出来的 基本都是SSD芯片物理损坏 打孔  打磨机打磨机械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