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测试一下吉屋WiFi灯泡发光发热情况

楼主(2020-12-18):
双十二9.9元一个买了三个。每个到手一淘还反2元。实际上8元一个。超级便宜。
彩色盒子的是我去年买的6瓦彩灯,今天拿来和吉屋的做对比。吉屋的包装比较简单,感觉像工包。

从左到右分别是得邦蓝牙灯,5瓦白光,吉屋WiFi灯,白光+ RGB,LINGAN牌WiFi灯,6瓦白光+ RGB

吉屋的上手后感觉相当轻,实测只有51克。所以我有点担心它散热不够好。要知道它功率实测超过9瓦。体积结构散热和它类似的得邦是47克,但是得邦只有5瓦。而6瓦的LINGAN重达126克,比吉屋的重了一倍还多,很怀疑里面是不是加了配重。

吉屋51克,9瓦

得邦47克,5瓦

LINGAN  126克,6w瓦

发光情况,吉屋和LINGAN亮度差不多,吉屋的色调更冷,更白,LINGAN的有点紫红。得益于球型柔光罩,吉屋的光线更均匀,显得更亮。而LINGAN的圆柱形的柔光罩效果不好,正面和侧面的亮度明显不一样。上面的是吉屋,下面那个是LINGAN.

和得邦对比,左边吉屋,右边得邦。
照片不是很明显,但是实际上两者色温差别太大,吉屋是冷色调,惨白。得邦偏暖色调,白色偏橙黄。

发热情况。出乎意料,室温14度,开灯一个小时。吉屋灯只有43度。夏天会高一些,但是完全能正常使用。相反比较重的LINGAN温度反而有45度,真怀疑里面装的倒底是配重还是散热器,重量比吉屋重,功率比吉屋小,发热却比吉屋大。
吉屋的43度

LINGAN的45度

总结,吉屋的WiFi灯泡确实很超值,至少我买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价格回到18元一个。值不值大家自己掂量。另外说一下,我买这个灯是装新房餐桌上的,刚好三盏。效果怎么样还不清楚。因为还没收到房子。我的设想自然是平时用白光,需要气氛的时候调成彩色。就是不知道手机能不能同时控制三盏灯,以及三盏灯会不会色差过大。过完年再说吧。

网友:
刚刚89元买了5个,和楼主相比,感觉亏了。

手机可以控制很多盏,只能一个个调整色彩。

网友A:
刚刚90元买了5个,和楼主相比,感觉亏了。
一淘再返1350点集分宝,感觉都亏了。
不知楼主怎么买的?

网友:
那好吧,九块九买的天猫精灵智能灯泡,5W,只能蓝牙连天猫精灵。。。。亏了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电子称要洗澡澡了。。。。。

网友C:
小白提个问题,测量外壳温度能多大程度代表灯芯发热状况?LINGAN外壳温度高就判发热大感觉有点冤。建议LZ拆开看是散热还是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提个问题,测量外壳温度能多大程度代表灯芯发热状况?LINGAN外壳温度高就判发热大感觉有点冤。建议LZ拆 ...

老实说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外壳温度可能和和外壳材料厚度,以及外壳与铝壳贴合程度,但是用了一个小时,差不多也是腔体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90元买了5个,和楼主相比,感觉亏了。
一淘再返1350点集分宝,感觉都亏了。
不知楼主怎么买的? ...

好像双十二前两个小时下单当时店家优惠是减39.98元,那时候价格是49.9元,所以实际上付款就是9.99,不用红包的话一淘还反1.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电子称要洗澡澡了。。。。。

你看错了,其实很干净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错了,其实很干净的

原来如此啊,看样子我也看错了。我也以为电子称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如此啊,看样子我也看错了。我也以为电子称脏了呢

那台面为了增加摩擦用的是橘纹面,不好清洗,用钢丝球都刷不干净,只能用牙刷刷才能刷干净下面细小的凹槽。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面为了增加摩擦用的是橘纹面,不好清洗,用钢丝球都刷不干净,只能用牙刷刷才能刷干净下面细小的凹槽 ...

给它抛光一下变成光面的就好了

网友:
可惜的是拆包,楼上说的表面问题,可以找一台车床沿着表面削掉一层,或者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把飞轮焊接成死飞,中轴加一个三爪大夹头,废旧水泥块粗颗粒石块等。

网友:
现在去看,下架了,没有卖了!估计要涨价!

网友:
这么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