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解汽车锁执行元件,顺便修复转动不畅的电机

楼主(2020-12-18):
拆解汽车锁执行元件,顺便修复转动不畅的电机
去四S店保养车,顺手捡到一个车锁动作执行元件,修理师傅说是时好时坏,换新的了。
就是这个东东

另一面

开拆

润滑油脂不少

取下,普通有刷电机,估计就是电刷和换向器有杂质,等会拆开清理

电机运行控制,电触点与电滑环配合完成

全家福

经过拆解电机,与判断一致,电机换向环中有电刷碳粉导致线圈部分短路,电机换向接点某个位置不启动,
清理换向接点间隙,重新组装后试机,完全正常。

网友A:
电机换向环有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换向环有照片吗?

拆的时候满手油污,没有舍得摸手机,也就没有拍照。拆电机清理换向器很简单,就是安装的时候费点事,得脱下轴上的窝轴轮,然后顶出转子,让转子换向器露出来,装上电刷后盖,再慢慢装回,靠手感才行。

网友:
设计问题  漏铜的 间距太小了  。。

网友:
和汽车空调风门执行器一样的结构

网友:
车门闭锁器?刚拆了一个

网友:
行业内一看就不是车门锁的 这个是空调机构的用来控制内外循环或者冷热或者出风口用的电机

楼主:
内行,我是从修车工手里拿来的,那就应该是车空调内外循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