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12864屏引脚定义

楼主(2020-12-18):
12864头文件
#ifndef dianzhen12864_h
#define dianzhen12864_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s1    PTFD_PTFD4                     //串行数据输入端
#define reset  PTFD_PTFD0                       //数据锁存端
#define rs    PTFD_PTFD3                       //时钟
#define sclk  PTFD_PTFD1                        //数据锁存端
#define sid    PTFD_PTFD2

     #include "tab1.h"
#include "tab2.h"
//#include "anjian.h"

void DisplayNumber1608(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column, uint a);
void DisplayString1608(int page,int column, unsigned char *p);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int page,int column,char *dp)  ;
void DisplayNumber0816( 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column, uint a) ;
/*写指令到 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int data1)
{
int i;
cs1=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data1<<=1;
}
}
/*写数据到 LCD 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int i;
cs1=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data1<<=1;
}
}
/*延时*/
void delay1(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70;k++);
}
//初始化液晶屏
void InitLCD(void)
{
cs1=0;
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1(100);
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1(20);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1(5);
transfer_command(0x2f); /*升压*/
delay1(5);
transfer_comman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 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238);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 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0xa2); /*1/9 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cs1=1;
}
void lcd_address(int page,int column)
{
cs1=0;
column=column-1;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 1 列,在 LCD 驱动 IC 里是第 0 列。所以在这里减去 1.
page=page-1;
transfer_command(0xb0+page); /*设置页地址。每页是 8 行。一个画面的 64 行被分成 8 个页。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 1 页,在 LCD 驱动 IC 里是第 0 页,所以
在这里减去 1*/
transfer_command(((column>>4)&0x0f)+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 4 位
transfer_comman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 4 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void)
{
unsigned char i,j;
cs1=0;
for(i=0;i<9;i++)
{
lcd_address(1+i,1);
for(j=0;j<132;j++)
{
transfer_data(0x00);
}
  }
cs1=1;
}
//==================display a piture of 128*64 dots================
void full_display(void)
{
int i,j;
for(i=0;i<8;i++)
{
cs1=0;
lcd_address(i+1,0);
for(j=0;j<70;j++)
{
transfer_data(0xff);
}
}
}
/*显示 32x32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 32x32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32x32(int page,int column,char *dp)
{
int i,j;
cs1=0;
for(j=0;j<4;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31;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cs1=1;
}
/*显示 16x16 点阵图像、汉字、生僻字或 16x16 点阵的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16x16(int page,int column,char *dp)
{
int i,j;
cs1=0;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cs1=1;
}
/*显示 8x16 点阵图像、ASCII, 或 8x16 点阵的自造字符、其他图标*/
void display_graphic_8x16(int page,int column,char *dp)
{
int i,j;
cs1=0;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8;i++)
{
transfer_data(*dp); /*写数据到 LCD,每写完一个 8 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 1*/
dp++;
}
}
cs1=1;
}

//在指定页、指定列显示尺寸为1608的数字
void DisplayNumber1608( 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column, uint a)
{
    char i=0, j;//注意这里用的是char,不是unsigned char

    for(i=1; i>0; i--)//判断数字数组是否结束
    {
        j = a % 10 + 16;//获取当数字加16后的值,这个值就是这个数字在精简版ASCII表中的序号
      display_graphic_8x16(page, (column + i*8), &tab2[j * 16]);//这里j*16以后就是它的图形的位置
      a /= 10;
    }
}

void DisplayString1608(int page,int column,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0, j;

    while(p[i] > 0x00)//判断字符数组是否结束
    {
        j = p[i] - 0x20;//获取当前字符减32后的值

      display_graphic_8x16(page, (column + 8), &tab2[j*16 ]  );
      i++;
    }
}

//在指定页、指定列显示尺寸为1608的数字
void DisplayNumber0816( unsigned char page,  unsigned char column, uint a)
{
    char i=0, j;//注意这里用的是char,不是unsigned char

    for(i=1; i>0; i--)//判断数字数组是否结束
    {
        j = a % 10 + 16;//获取当数字加16后的值,这个值就是这个数字在精简版ASCII表中的序号
      display_graphic_8x16(page, (column + i*8), &tab2[j * 16]);//这里j*16以后就是它的图形的位置
      a /= 10;
    }
}

#endif

tab1.h
#ifndef tab1_h
#define tab1_h

//95个可显示ASCII字符列表
//5x8 点阵
//每个符号经过精心修改
//从0算起,32到126为可显示字符,使用时减去32(0x20)即可
unsigned char const tab1[475]={

0x00,0x00,0x00,0x00,0x00,// space
0x00,0x00,0x4f,0x00,0x00,// !
0x00,0x07,0x00,0x07,0x00,// "
0x14,0x7f,0x14,0x7f,0x14,// #
0x24,0x2a,0x7f,0x2a,0x12,// $
0x23,0x13,0x08,0x64,0x62,// %
0x36,0x49,0x55,0x22,0x50,// &
0x00,0x05,0x03,0x00,0x00,// '
0x00,0x1c,0x22,0x41,0x00,// (
0x00,0x41,0x22,0x1c,0x00,// )
0x14,0x08,0x3e,0x08,0x14,// *
0x08,0x08,0x3e,0x08,0x08,// +
0x00,0x50,0x30,0x00,0x00,// ,
0x08,0x08,0x08,0x08,0x08,// -
0x00,0x60,0x60,0x00,0x00,// .
0x20,0x10,0x08,0x04,0x02,// /
0x3e,0x51,0x49,0x45,0x3e,// 0
0x00,0x42,0x7f,0x40,0x00,// 1
0x42,0x61,0x51,0x49,0x46,// 2
0x21,0x41,0x45,0x4b,0x31,// 3
0x18,0x14,0x12,0x7f,0x10,// 4
0x27,0x45,0x45,0x45,0x39,// 5
0x3c,0x4a,0x49,0x49,0x30,// 6
0x01,0x71,0x09,0x05,0x03,// 7
0x36,0x49,0x49,0x49,0x36,// 8
0x06,0x49,0x49,0x29,0x1e,// 9
0x00,0x36,0x36,0x00,0x00,// :
0x00,0x56,0x36,0x00,0x00,// ;
0x08,0x14,0x22,0x41,0x00,// <
0x14,0x14,0x14,0x14,0x14,// =
0x00,0x41,0x22,0x14,0x08,// >
0x02,0x01,0x51,0x09,0x06,// ?
0x32,0x49,0x79,0x41,0x3e,// @
0x7e,0x11,0x11,0x11,0x7e,// A
0x7f,0x49,0x49,0x49,0x36,// B
0x3e,0x41,0x41,0x41,0x22,// C
0x7f,0x41,0x41,0x22,0x1c,// D
0x7f,0x49,0x49,0x49,0x41,// E
0x7f,0x09,0x09,0x09,0x01,// F
0x3e,0x41,0x49,0x49,0x7a,// G
0x7f,0x08,0x08,0x08,0x7f,// H
0x00,0x41,0x7f,0x41,0x00,// I
0x20,0x40,0x41,0x3f,0x01,// J
0x7f,0x08,0x14,0x22,0x41,// K
0x7f,0x40,0x40,0x40,0x40,// L
0x7f,0x02,0x0c,0x02,0x7f,// M
0x7f,0x04,0x08,0x10,0x7f,// N
0x3e,0x41,0x41,0x41,0x3e,// O
0x7f,0x09,0x09,0x09,0x06,// P
0x3e,0x41,0x51,0x21,0x5e,// Q
0x7f,0x09,0x19,0x29,0x46,// R
0x46,0x49,0x49,0x49,0x31,// S
0x01,0x01,0x7f,0x01,0x01,// T
0x3f,0x40,0x40,0x40,0x3f,// U
0x1f,0x20,0x40,0x20,0x1f,// V
0x3f,0x40,0x38,0x40,0x3f,// W
0x63,0x14,0x08,0x14,0x63,// X
0x07,0x08,0x70,0x08,0x07,// Y
0x61,0x51,0x49,0x45,0x43,// Z
0x00,0x7f,0x41,0x41,0x00,// [
0x02,0x04,0x08,0x10,0x20,// “\”这个反斜杠要特别标注一下,害死人了
0x00,0x41,0x41,0x7f,0x00,// ]
0x04,0x02,0x01,0x02,0x04,// ^
0x40,0x40,0x40,0x40,0x40,// _
0x01,0x02,0x04,0x00,0x00,// `
0x20,0x54,0x54,0x54,0x78,// a
0x7f,0x48,0x48,0x48,0x30,// b
0x38,0x44,0x44,0x44,0x44,// c
0x30,0x48,0x48,0x48,0x7f,// d
0x38,0x54,0x54,0x54,0x58,// e
0x00,0x08,0x7e,0x09,0x02,// f
0x48,0x54,0x54,0x54,0x3c,// g
0x7f,0x08,0x08,0x08,0x70,// h
0x00,0x00,0x7a,0x00,0x00,// i
0x20,0x40,0x40,0x3d,0x00,// j
0x7f,0x20,0x28,0x44,0x00,// k
0x00,0x41,0x7f,0x40,0x00,// l
0x7c,0x04,0x38,0x04,0x7c,// m
0x7c,0x08,0x04,0x04,0x78,// n
0x38,0x44,0x44,0x44,0x38,// o
0x7c,0x14,0x14,0x14,0x08,// p
0x08,0x14,0x14,0x14,0x7c,// q
0x7c,0x08,0x04,0x04,0x08,// r
0x48,0x54,0x54,0x54,0x24,// s
0x04,0x04,0x3f,0x44,0x24,// t
0x3c,0x40,0x40,0x40,0x3c,// u
0x1c,0x20,0x40,0x20,0x1c,// v
0x3c,0x40,0x30,0x40,0x3c,// w
0x44,0x28,0x10,0x28,0x44,// x
0x04,0x48,0x30,0x08,0x04,// y
0x44,0x64,0x54,0x4c,0x44,// z
0x00,0x08,0x36,0x41,0x00,// {
0x00,0x00,0x77,0x00,0x00,// |
0x00,0x41,0x36,0x08,0x00,// }
0x04,0x02,0x02,0x02,0x01,// ~

};

#endif

tab2.h
#ifndef tab2_h
#define tab2_h

//95个可显示ASCII字符列表
//16x8 点阵
//每个符号经过精心修改
//从0算起,32到126为可显示字符,使用时减去32(0x20)即可
unsigned char const tab2[152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空格,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endif

这两个都是10P的引脚通用

这两个都是10P的引脚通用

这款18P的

这款18P的

这个19P 驱动程序相同

这个19P 驱动程序相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了。

大佬这两年怎么那么安静?好久没有见你发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两年怎么那么安静?好久没有见你发贴了

那大佬这些年常常带着老父亲云游天下 ,孝心可嘉啊,另外,彼大佬乃农业方面的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大佬这些年常常带着老父亲云游天下 ,孝心可嘉啊,另外,彼大佬乃农业方面的专家。 ...

兄弟呀 看到你的癖好  我只想说   me to 呀

楼主:
最近想研究研究NRF24L01 /l蓝牙模块。HC-05模块

网友(2023-01-15):
谢谢分享,以后用这些资料

网友:
多谢分享,手上也有两块屏,还不知道情况呢

网友:
有几片类似的屏。

网友:
请问最后两个屏是啥屏?那个厂家的?谢谢大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