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12V电池的内脏

楼主(2020-12-18):
家里的灯遥控器出故障了,能遥控开灯,不能遥控关灯。
问题出在发射器还是接收器?不知道。请懂行的不吝指教。
用了4,5年了,可能电池没电了?
量了一下,电压10.2V。
给遥控器接上12V电源,试了一下,故障依旧,看来不是电池的问题。

修不了发射器接收器,那就把电池拆开看看吧,听说里面是纽扣电池。
一拆开,眼镜掉下来了,8粒纽扣电池居然有三个规格,什么鬼?
量了一下,6粒的电压均在1.4V左右,另两粒低于1.2V了。
电池没有牌子。

找出另一电池拆开,这个是有牌子的,里面的8粒是同一规格。

给大家看看接收器和发射器,以前在电子城买的。

网友:
好家伙,原来里面装的是纽扣电池

网友:
我也拆过这样的电池,和楼主的一样,里面全是钮扣电池,我就纳闷,够成本?

网友:
8粒纽扣电池居然有三个规格……电池没有牌子……

不知道哪里收来的处理纽扣电池,山寨厂家组装一下成的电池。

网友A: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12V的电池里边是8节1.5V的纽扣电池串联做成的,实在廉价的东西。

网友:
这个好像拆过了,早知道是这种纽扣电池了

网友:
十几年前就知道是这种结构了,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了,我一致以为像9V层叠电池一样是8个碳性电池呢

网友:
两头是大的,中间凑数么哈哈哈

网友:
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12V的电池里边是8节1.5V的纽扣电池串联做成的,实在廉价的东西。 ...

本来就是这样,不大惊小怪,品牌的也这样,只不过用的纽扣电池质量好点而已

网友:
父亲曾经玩山寨石英手表,用过12伏电池组里面电芯,比手表店里买的纽扣电池实惠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啊,还23A。

有啥问题吗?没毛病啊

网友:
这个电量小啊

网友:
原来是层叠电池

网友:
初略分析一下:sc2262/72是一对遥控编码/解码器。
2272L4收到开编码信号时输出高电平控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收到关编码信号时电平变低三极管截止继电器释放。
接下来检修:
1,用维修电源给遥控器供电,通过观察按键按下时的电流变化粗略判断遥控器是否正常。
2,用维修电源给接收器7805三端稳压ic输入端供电观察电流,操作遥控器观察电流是否有变化,测量2272的VT电平是否有变化,测量2272L4的D0-D3电平是否有变化。

网友:
还有个要注意的地方,26/27的外接震荡电阻也要“配对”

网友:
23A只是个型号而已

网友:
是电容的问题,换个电容就行了,就是那个薄膜电容,容量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