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爱玛小蜜豆新国标更换老式控制器问题

楼主(2020-12-18):
新的拆开是这样的

老式的

电机霍尔都接好了电机能转。就是想用车子上的转把时不会接线怎么接车子上的转把都没用。有没有师傅知道

还有就是有没有通过改原装的控制器提速吗?怎么操作

我昨天试出来了换的老式的控制器

对应的红色钥匙门。橘色转把正机。紫色转把负极。灰色转把信号线。绿黄是刹车断电。蓝色是原车巡航键。还有3个报警器到插头的线没搞懂。我把老式的看着像报警线的插头插上后爆炸了吓我一跳

网友:
爱玛新国标提速控制器小蜜豆小爱蜜AM1限速改装提速解码控制器

网友:
等楼主研究出来我学习一下

网友:
淘宝直接买个专用代还控制器吧,爱玛的线太变态了

楼主:
主要是,老式控制器线色和对应的功能没搞懂

网友(2022-11-06):
原来是把手连接到控制器用万用表找一下,

网友:
新的比老的看着都规整,老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2023-02-07):
正在找这款控制器的接线

网友:
lz能放个能看清芯片丝印的 图不?

网友(2023-05-12):
还搞爆炸了,好危险,楼主还好吧。

网友:
报警器接口有个电门锁,电压和电池一样高

网友:
网上有二手的

网友(2024-07-28):
这个老款的能代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