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单拆个带倒车提示音的喇叭

楼主(2020-12-18):
就是那么来的玩意,手痒拆完又蹭一帖,同样也是挣点m,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有请主角,

开始以为只是个简单的电驴报警喇叭之类的,打开一看,有牛屎大脑,
上电就不停叫了“请注意,倒车”,简单电路,M7应该是防反接,D2稳压管5v给牛屎和电路供电,几个三极管放大音频,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现在好多导航配倒车的喇叭是蜂鸣的

网友:
好像是四管式逆变桥高效率低发热功放结构,比我那北京附近卖的大散热器线性功放蓝牙音箱省电,要是有音频输入更好,可以当小音箱无需耳机。

网友:
像这个东东我曾拆过一次(2017年的时候)。非常难拆,只能砸,而且电路板构造和这差不多,语音芯片是一个6脚的(而且非常小,像贴片三极管那么大)。

按下按钮的时候,喇叭“噗”的一声,等了好几秒才听到语音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