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Arduino UNO R3 板子上的这个芯片是啥,干啥用的?

楼主(2020-12-18):
困惑了好久,也没找到资料,有人认识吗? 蓝色画圈的IC

网友:
我看uno板上面是lm358双运放,干什么用的不清楚

网友:
百度 “uno 原理图”    https://www.arduino.cc/en/upload ... _Rev3-schematic.pdf 。   DC 和 USB 同时接入时电源切换用的 , arduino UNO也就入门,这电源选择不用管,快速熟悉后重点在ESP32。 话说这个官网公开资料都不会搜的话将来自己写程序遇到问题够呛,善用百度吧,毕竟谷歌需要翻。

网友:
热心网友,赞一个

网友:
这里应该是做电源切换使用的,更详细的,耐心分析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