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淘宝上买了一个T12焊台,担心漏电。

楼主(2020-12-18):
后来才知道T12焊台偶尔漏电,心里很担心,卖家说有接地(通常家里的插座是没有地线是),他说他的是 开关电源,并且说开关电源上有一个电容会漏电,他拆掉了,应该不会漏电了。

所以 请教一下,这种方案可行吗?或者有没有更加安全的办法?

网友A:
为何楼主有“通常家里的插座是没有地线”的结论的呢?现在没有地线的家装应该很少了吧?

网友B:
那叫感应电,神特么漏电,非工频变压器供电的带金属外壳的电器多少都有点感应电,三插头接地端连外壳就是拿来消这个的,这关T12什么事。
家里没地线就自己做电池版,

网友:
不知道你担心的漏电是何概念,如果担心会电死人,那么不必担心,肯定电不死人。如果是担心漏电会击穿被焊件的MOS管等器件,那倒是可能发生的,卖家说的去掉一个电容就安全了感觉不靠谱。我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把开关变压器换成铁芯变压器,然后整流滤波供电,感觉18伏100瓦的就行了,电压高了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有可能超过控制板的允许电压,看了下现在的变压器大多都是双电压输出的,如果买不到单电压的变压器,可以买双9伏的串接使用。

网友:
LZ的认知似乎有问题,没有地线才是罕见的,毕竟关系到生命安全问题。

网友:
移动电源加T12,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楼主有“通常家里的插座是没有地线”的结论的呢?现在没有地线的家装应该很少了吧? ...

老房子或者无良单位的宿舍,还有一些自建的,还是有很多没有地线的

网友:
剪线洋垃圾电源做的t12我是不敢用,老老实实工频变压器或者电池吧,就算是开关电源,起码也得是新的正儿八经的电源,安全第一

网友:
常在城中村混的表示, 没有接地线的才是常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叫感应电,神特么漏电,非工频变压器供电的带金属外壳的电器多少都有点感应电,三插头接地端连外壳就是拿 ...

根本不叫感应电,就是故意用电容串通的!你查一下 Y电容

拆掉电容就不会漏电了。卖家说的是实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叫感应电,就是故意用电容串通的!你查一下 Y电容

拆掉电容就不会漏电了。卖家说的是实话 ...

用工频变压器是王道  开关电源100%有漏电现象   另外静电也会通过那个电容放电, 拆了那个电容静电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工频变压器是王道  开关电源100%有漏电现象   另外静电也会通过那个电容放电, 拆了那个电容静电更大 ...

那就拆了Y电容然后接地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家里通常没有地线,这说明有时还是有地线的!我就不明白楼主为什么把地线拆了装,装了拆?

网友:
在农村是没有地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叫感应电,就是故意用电容串通的!你查一下 Y电容

拆掉电容就不会漏电了。卖家说的是实话 ...

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感应电和Y电容漏电流不能共存?自己试一下很难还是咋地,用了开关电源要么找接地要么就受着

网友:
换工频变压器加地线,高级焊台基本上都是工频变压器,买t12不如用936或者直接高频焊台,t12烙铁头性价比太低,和936和高频的烙铁头性价比差远了,专业干维修的我就没见过用t12的人,用936的倒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什么让你觉得感应电和Y电容漏电流不能共存?自己试一下很难还是咋地,用了开关电源要么找接地要么就 ...

请教下,为啥有地线输入的笔记本开关电源,输出没有接地。。。

网友:
我家住了20年才知道没接地线,想当初装修时那么多卷黄绿线用进去,电工居然没接总线,真是晕,我也是验房买了相位检测仪顺便检查才发现的,方便时自己接上,房子装修最容易被坑的是水电,以后宁可买工具自己做水电。

网友:
都在这个坛子里混了, 20V电钻有吧, 没有都赶紧买个. 然后电池又可以用在电钻上, 又可以用在T12上面,多好呀.

网友:
摩拜单车充电宝可以放心漏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