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Wii游戏手柄带加速,故障是掉连接

楼主(2020-12-18):
以前拆过不带加速的,没想到带加速这么复杂,
好多芯片,各种贴片电阻。
红宝石电容,一看就知道不一样。
故障是开机连接正常,进去了就断了连接,四个灯一直闪,怎么配对都没用。
图片有点乱,凑合看吧。

楼主:
没,计划换电容看看,症状像是断电,电容是4V3300UF的,手上没有这样的,特么淘宝上也没有

网友A:
破解的主机?重新再破解一遍得。老版的HBC不识别新的带加密的加速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的主机?重新再破解一遍得。老版的HBC不识别新的带加密的加速手柄

我有两台,都一样,另外一个带加速的手柄和普通的都正常用。而且这台到手的时候也没破解,3.0J的系统。搞了半天装了HBC用U盘可以玩了,手柄一进USB CFG就四灯都闪。

网友(2022-02-14):
手柄没有坏,楼主搜下原装加密手柄这个加密是什么意思就知道了,属于中国特色问题,玩正版游戏就不会闪了。

网友(2024-09-25):
现在手柄假货太多。

网友:
真手柄,做工用料好。

网友(2024-11-15):
这个应该是真家伙!

网友:
没想到加速版手柄里面这么复杂的。

网友(2025-06-23):
正经加密手柄就是这样,更新一下cfg或者hbc和usb loader gx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