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传洲牌CZE-T501无线调频发射机拆解,不知道足不足50W

楼主(2020-12-18):
咸鱼买的,一套买回来的,2500元一套,功率50W,全吕制的发射天线,带15米馈线,网上有卖3800一套。待机功率5W,功率调整到输出45W的时候,电源功率达到105W。测试半径15KM不是问题,天线架设在6楼楼顶,带驻波保护,功率1-50W连续可调整,可以设置输出频率,88-108都可以设置,可以电脑控制。里面带自动散热系统,温度到40C,自动启动风扇,保证了设备的稳定性,里面的做工还可以,不知道足不足50W,大师看看

网友:
这个买来干嘛做黑电台?

网友:
有这东西可以做台长了

网友:
小白路过,这频率不是收音机的fm嘛?民用可以??

网友:
有这个,是不是可以开个黑医生电台,什么大啊,粗大的

网友A:
MRF173是80W的功率管。估计50W还是有的。
这一套的成本可能不到500元,真暴利!
话说,楼主买来做什么啊?城里或镇里,一开机,估计就会有一大堆执法人员上门去找你的!方圆几十公里很少有人的地方,使用没有问题。
还敢把天线架在六楼顶,不是公家用的,你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RF173是80W的功率管。估计50W还是有的。
这一套的成本可能不到500元,真暴利!
话说,楼主买来做什么啊? ...

不是吧,成本不到500?一个功放管都200元了,其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RF173是80W的功率管。估计50W还是有的。
这一套的成本可能不到500元,真暴利!
话说,楼主买来做什么啊? ...

覆盖范围真的很大,半径15KM不是问题,开车到县城都可以收听到

网友:
偏远的地方,只要不干扰其他频率,问题不大,城市铁定会被执法的!

网友:
发射被无委抓到会罚款的,罚款比机子贵,去看看无线电管理条例吧

网友:
上学时候做过调频发射机

网友:
来局子里喝喝茶

网友:
弄个1W以内在家玩玩还好这个这么大功率肯定违法的不能个人随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RF173是80W的功率管。估计50W还是有的。
这一套的成本可能不到500元,真暴利!
话说,楼主买来做什么啊? ...

这个是具体是哪个部门管啊

网友:
《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干扰无线电通讯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网友:
上刑法的罪名,你说哪个部门管?无委会负责侦测和定位,GA上门抓。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能滋阴壮阳吗

网友:
使用有风险吧?!

网友:
要么楼主有关系,要么就是楼主想去喝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具体是哪个部门管啊

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地级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