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拖线板上的过流保护器/自恢复保险ST-951B

楼主(2020-12-18):
坏的拆解。见图接通时按钮压下状态。

保护时按钮弹出

电钻打掉铆钉拆开

散件

原理很简单,不多说了。

网友A:
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

应该是过流发热使记忆金属弹片弹开,带动弹片上的触点断开连接吧

网友:
双金属片    呵呵

网友:
这个我拆过呵呵

楼主:
3楼经回答了。金属片发热使触点分离,按钮杆子上的隔离片在弹簧的作用下插入触点之间。此时金属片冷却后也不能接通,需要按一下按钮,使隔离片复位,金属片触点闭合后又卡住隔离片,保持电路接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经回答了。金属片发热使触点分离,按钮杆子上的隔离片在弹簧的作用下插入触点之间。此时金属片冷却后 ...

看来属于“手动复位式双金属片过流保护”开关~算是简单有效吧?

网友:
20多年前插座几乎都带有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想拆这个看看,但一直没有动手,现在总算知道里面的结构了。

网友B:
看不出来哪儿坏了,是触点打火氧化了?我昨天也拆了个全新1元包邮的,并改为可手动开关了,在DIY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1175&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哪儿坏了,是触点打火氧化了?我昨天也拆了个全新1元包邮的,并改为可手动开关了,在DIY区
https:// ...

年数长了,可能长期负荷大,发热。有一个脚附近的塑料外壳裂开了

网友:
遇到好几个,没拆过,不知原理,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