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卡西欧SGW-100,看看手表液晶显示缺失的个中原因

楼主(2020-12-18):
卡西欧SGW-100,计时、测温、指北针,液晶笔画缺失,一般应该是导电橡胶条处接触不良,拆解,看看具体原因。

正脸侧照计时界面

温度和指南针

背面

顶部侧面,宣誓双传感器

拆开了,电池边远有少许锈迹,似乎受过潮或进过一点水,但问题不大。继续……

电池盒边远也可见浮锈一点点

做工规整,秒杀山寨

主板,晶振,还有,那两个貌似双传感器,大神指点下。

三坨高科技牛屎芯,质量还是可以的。

液晶背光板,EL电(场)致发光板,绿色,很干净,三处有导电橡胶条,左右长的供液晶显示,中间短的背光高压交流供电,这里也有问题,背光不亮!

出问题的地方就是这里了!这是腐蚀吗?存疑!

放大

网友:
飞线还能接着用。

网友:
找个铜箔补一下

楼主:
手机发的贴,文字也发不全,图的顺序也控制不住,之家怎么多年也不长进!

网友:
铜丝打圈,绿油固定。

网友:
电极引线腐蚀缺失,缺三四根线,难怪缺笔划。用细铜丝焊线,补上缺失的。

网友:
那两个传感器好像是跟指北针相关的。我之前拆过一个,里面是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