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idealpad 700s不开机了

楼主(2020-12-18):
单位配的笔记本联想idealpad  700s,性能来说,上网,文字处理等足够,优点是轻便,续航时间长。突然开不了机,黑屏。单位电脑维护人员检查后说是主板坏了,报废了。前几天送到联想3C试试看能不能修,昨天回复说是主板问题,可以维修,报价400,想想2015年的机器,最后放弃了。准备用SSD做个移动硬盘。外观

打开底壳

CPU核心

256G,M2接口SSD

END

网友:
200块钱回收,我试试能不能修一下,不要硬盘

网友:
这机器9成CPU坏掉的。

网友A:
黑屏?开机有动静吗?如果有动静,风扇转,问题不大,重装系统。

网友B:
板载内存上面怎么会有松香的痕迹?维修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载内存上面怎么会有松香的痕迹?维修过吗?

没有维修过,估计是放在3C店里,他们修好了再给我报价,然后又还原了,应该问题就在内存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维修过,估计是放在3C店里,他们修好了再给我报价,然后又还原了,应该问题就在内存上
...

怀疑已经被修理店调包一些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载内存上面怎么会有松香的痕迹?维修过吗?

那不是松香。。。那是芯片点胶

网友D:
开不了机都是小问题,我之前联想也是,才修了150。只是更换某个电子元件,你想想如果换主板,400包括人工和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不了机都是小问题,我之前联想也是,才修了150。只是更换某个电子元件,你想想如果换主板,400包括人工和 ...

对不会修的人来说就是大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黑屏?开机有动静吗?如果有动静,风扇转,问题不大,重装系统。

我好像没在图中看到风扇的影子。。。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固态盘 居然不是SATA3的 ,让人情何以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好像没在图中看到风扇的影子。。。

没有风扇,功耗很低,待机时间长

网友:
这主板坏CPU的可能性最高,因为CPU集成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已经被修理店调包一些芯片了

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