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NI-T UT58B万用表按键开关不良

楼主(2020-12-18):
爸或妈捡的,扔进塑料回收袋,我翻到擦干净,大屏没表笔,挺新的。
看了看小6脚按键开关原理,短接能开机,确定是开关问题,看网上买的开关质量也不好,6脚焊没信心,搁置了。
上次用酒精修好了机械键盘按键,有一天醒来,突然想万用表开关也可以用酒精啊!
最近在玩别的,今天终于安排上了!

拔掉黄色键帽,边滴酒精边按,多滴几次,要透彻。

居然修好了,捡了200大洋!
胜利表笔借用一下,摸索半天,下面一排是插孔指导!要换量程,还要注意换插孔!

哪有自动档好用,旋钮开关也耐久!

大学实验室的MF47,好久没用,上次量插板烧了,一拆开,南孚电池漏液长毛了,一根黑线烧断了,线里面也生锈了,清理干净线都脱了,9+1.5+1.5V 三块电池也不喜欢,不想修了,全拆解回收!

蜂鸣档刺耳,放了几天,按钮又没有开始那么灵敏了,不知道会不会彻底失灵。

网友:
想起来家里也扔了这么个货,经常开不了机,回头把开关短了试试

网友:
开关质量不好的,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

网友(2022-04-20):
我这也是这按钮开关失灵。

网友:
这按钮开关经常性失灵,我一般是滴进几滴缝纫机油延长寿命

网友:
这个开关质量不好。

网友(2023-02-05):
立创商城买正品自锁开关,使用寿命相对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