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免费分享多多的SLM6305_2A充电+定时+感应混合模式太阳能灯控制模块PCB附带BOM

楼主(2020-12-18):
这个板子从设计思路到最后,一共做了很多次测试,分别测试过4056+ec340、tp5100+ec340、cb12单独板、4056+cb12+恒流、tp5100+cb12(这个一共做了4个版本)、qxsr012、eg4002、SLM6305。。。。。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钱花了差不多有千把块。
除了4056 5100是经常用的,其他的芯片都是第一次接触,做了很多测试。
废话不多说了,下面把最终的PCB文件以及BOM分享给大家,然后喜欢折腾的自己去打板买配料焊接,另外,滤波电路和信号放大电路的元件一定要去立创商城购买,测试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很大的亏,S8050、NMOS、7135恒流芯片、以及一些不是特别敏感的电路元件可以去淘宝上买。

混合模式:
先定时100%输出,后感应100输出。
(输出总功率可调,240MA~800MA)
先定时50%输出+感应50%输出,定时结束纯感应50%输出(输出总功率比例可调,240MA~800MA)
SLM6305 2A充电,支持宽压输入 4.5V~14V(输入电压>8V时,务必先接电池,再接电源或者太阳能板)双7135恒流输出。
太阳能板光控,天黑自动定时输出。

此控制模块可以直接替换以下几种太阳能灯,尺寸孔位一致;

下面是BOM清单:

不想自己折腾的,或者没有工具焊接的,可以买我的成品,只做了四五百片,单价18元/片,运费另算,所有的成本你自己在BOM里面元件都可以算到。
多多电话 18757998000 (微信同号)

补充内容 (2021-1-31 17:33):
感应探头旁边的两个焊点是可以用来外接开关的,如果不需要的话,直接短接!!!!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踩坑经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踩坑经历吗

说多了都是泪。。。 看我所有的帖子就是我折腾的一部分经历。。。

楼主:
哎。。。 大家下载都下载了,也不留个脚印。。。 雁过还留声呢

网友B:
下载备用着,主要是能有楼主这么折腾的人不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备用着,主要是能有楼主这么折腾的人不多呀。

慢慢带大家入坑。哈哈

网友C:
是不是只要接上太阳能板和灯板就可以直接用了,不再需要LED恒流驱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只要接上太阳能板和灯板就可以直接用了,不再需要LED恒流驱动了吧? ...

可以支持多大功率的灯,小白什么都不懂,问题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支持多大功率的灯,小白什么都不懂,问题勿怪。

3W~5W的实际功率。  淘宝上很多标10W 20W 30W的实际功率都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功率。主板上已经有两颗7135恒流芯片了。

网友:
厉害了,千把块钱,发烧玩家,帮顶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正在进入这个坑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慢慢带大家入坑。哈哈

你要赔我钱,在你的带动下已经入手了那个最左边小的太阳能灯三四个,都加了TP5100充电板,目前使用还不错。

网友D:
这标题乍一看还以为是拼夕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赔我钱,在你的带动下已经入手了那个最左边小的太阳能灯三四个,都加了TP5100充电板,目前使用还不错 ...

做好心理准备的了 毕竟成本高,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买账的。就是由几个坛友让我出成品,为了照顾下大家,就做了几百个。帖子发出十几个小时了,目前还没人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标题乍一看还以为是拼夕夕呢

跟拼夕夕也有点关系,上面那几种灯,拼夕夕上还是很便宜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心理准备的了 毕竟成本高,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买账的。就是由几个坛友让我出成品,为了照顾下大家,就 ...

这种太阳能灯对安装位置有要求,外接太阳板也要找个好地方安装,在城市的除了阳台基本上没地方可安,我只加了TP5100的也是安在农村院子中,买了六片单车板子说是包6V0.5A,其实上都远远没达到,卖家说是湖北太阳没浙江强,也没退或让他补什么差价算了。反正也才三四元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带大家入坑。哈哈

被楼主带进坑里才发现越陷越深了

网友:
自己折腾,功能称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好心理准备的了 毕竟成本高,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买账的。就是由几个坛友让我出成品,为了照顾下大家,就 ...

我加你,作为第一个助力的。